[综合] MP4+取电板=??记录仪怎么接后摄?

楼主(2022-09-18):
朋友买了一个ATX的取电板,25+5元运费。看起来是不错。奈何自己没钱,只能买个low的。
找电源时候又翻出一个MP4 大概08-09年时候299元买的。8G存储,陪伴我度过了不少个幸福的日夜。

磁吸固定柱是自己后接的。

找几个USB母口再接一个板子。 还需要几个接线柱接12V,音响的接线柱和卡线座可以使用么?

以前坏过一次,怎么也找不到刷机包,也不确定哪里坏了,拿去电脑城维修,结果只是接线刷机一下就好了。手工费40元。

8G容量,喇叭和电池拆掉了。外壳也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609-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0044-1-1.html

我这里有两个帖子,是后视镜倒车记录仪拆解和想接倒车摄像头。但是怎么接都不行。
记录仪开机后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接上倒车摄像头通电,记录仪就有点卡。
提到AV信号线,但是2.5mm头只有一根,摄像头上是AV头两根。应该怎么接才能出图像呢?  还是说,这俩货根本就不是一对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这种ATX取电板看着使用起来不是很安全。

网友A:
朋友买了一个ATX的取电板,25+5元运费。看起来是不错。奈何自己没钱,只能买个low的。
找电源时候又翻出一个MP4 大概08-09年时候299元买的。8G存储,陪伴我度过了不少个幸福的日夜

重点划起来,以后要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买了一个ATX的取电板,25+5元运费。看起来是不错。奈何自己没钱,只能买个low的。
找电源时候又翻出一 ...

怎么感觉你要超速呢

网友:
mp4那会网上各种资源多,可以下载,现在在线看的垄断了收vip了,

网友:
这个取电的不安全吧,atx电源5v轻载和重载有时候误差比较大的。

网友:
没仔细看,这三个货有什么联系?

网友:
车顶灯12V降压就行了啊。关键你的MP4摄像头能拍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