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T440P上DIY第二个M2 NGFF 接口

楼主(2022-09-18):
虽然我也纠结,这到底算不算DIY,因为,已经有在T440P上补焊第二个M2 NGFF接口的攻略了,按照攻略,确实把第二个M2 接口给整出来了。

想想,毕竟也是一个电阻一个电阻焊的,一下一下打磨的,为记录DIY过程中的经验,还是该写下来:

下面是参照的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9459-1-1.html打造最强T440p!为T440p补装第三个M2接口 - 拆机乐园

和改造T440P的大方口为Type-C PD接口一样,我们需要拆机,拆机的部分过程参见下帖:

Thinkpad T440P 怎么就不能用"口红"电源了呢?自己改Type-C PD接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806-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当然,我们还要拆的更多,几乎是大卸八块,尤其是主板和中框要分离。

分离之后的主板如下:

需要补焊的主板局部图

DIY的精神就是自己动手,0201、0402、0603的小东东真是不好焊,歪歪扭扭的。

到此为止,主要工作已经做完,以为万事大吉了。没想到,才开始入坑呢。

拆拆装装这么多年,早已是轻车熟路,把7零8落的散件装好,坐等第二SSD的到来。
再后来一想,何必等第二SSD的到来呢,我可以把第一SSD (Lenovo SL700 256G)先已过来测试一下。

所以,我又得拆掌托(C壳),才能把第二SSD接口用上。这就再次用到拆电源接口的方法:
外网关于方口电源接口的拆除,实际上比较暴力。经过我多次拆装之后,总结了电源接口的拆装方法:
1、两个螺钉拆D壳;
2、拆键盘6颗螺钉,键盘的最下端有两个平口起子用的凹槽,向上推,可以把固定键盘的六个小螺钉露出来(防脱落的螺钉),拆开后,松键盘的排线;
3、背面朝上,拆标"C"的所有螺钉;还没完,把固定光驱的螺钉松开,取出光驱;还要继续,松开光驱挡住的两个螺钉(一个在边框处,粗点的螺丝刀不能很垂直的伸进去,细一点的螺丝刀更舒服点);还没结束呢,松开电池下的三个螺钉;至此,细心一点,C壳就可以打开了。
4、C壳(鼠标掌托壳)打开后,可以看到液晶屏转轴处的一些螺钉(左侧两个,右侧两个,均需要松开),中间有个贴片压着的就是电源接口,松开铁片后,就能把方口电源接口取出。

当然只需要1、2、3就可以了,不需要4,第4步是用来拆电源接口的。

打开C壳后,我又傻眼了,我的2242规格的SSD可咋装啊?一个头两个大。见下面的中框图。

2242卡安装上去能到铅笔描画的地方。这不郁闷了吧。
心想,那么小的电容都焊上去了,那么密的接口都焊好了,总不能因为这就此罢工了吧。
攻略咋就没有说这个呢。

一个萝卜一个坑,得填,得再次大卸八块,把中框拆出来。找套小磨具,打磨一下,如下图。

这些年,机械加工修配类的活还是长进了不少。

再装一遍,最后把SSD装到这个接口上,如下图。

再按上C壳,加电启动,BIOS顺利的认出了第二M2接口上的SSD,测试结果正常。如下图。

到此,总算“小”功告成。

为啥不敢说是“大”功告成呢?因为,又掉进了一个坑里,不知道咋搞才能从第二M2盘启动。真是连环坑。
这里先卖个关子,且听下回分解吧。

网友:
T440P好用吗

网友:
最后一代标压的,用一块大硬盘就行了吧,没必要折腾第二块

网友:
牵扯技术了

楼主:
还可以,一直有机会换新,但是不愿意换。

网友A:
我办公室的ThinkPad 9年了,0噪音,独显坏了,依然流畅

网友:
是diy的,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办公室的ThinkPad 9年了,0噪音,独显坏了,依然流畅

差不多同期买的,我的也一直工作正常。曾经把酸奶漏进sd读卡器usb3.0接口那里,赶紧自行拆开清洁了一下。本来还担心能不能用多长时间呢,没有想到啥事没有。所以就不换了。

网友:
本本够用就好

网友:
高级活,我就看个热闹吧,不评论。

网友B:
技术一流,但SATA接口限制了它的性能

网友:
厉害了,我也想拥有一个价廉物美的本本,我的x200实在是有点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一流,但SATA接口限制了它的性能

是的,无法上更高性能的SSD。

网友C:
小“黑”做工真不错,还自带合金中框,不像有些本本稍微用点力按压,板子就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黑”做工真不错,还自带合金中框,不像有些本本稍微用点力按压,板子就变形。 ...

严格来说,是铝镁合金,更轻更坚固。

网友:
联想最喜欢的就是预留一到两个硬盘接口,偶尔能给上接口,有的就连接口都不给,主要除了接口  别的原件都给你了 ,bios里也有,就缺一个接口的钱,之前我的联想笔记本e49al 就自己加了一个mata接口的固态硬盘,能启动,一块sata接口硬盘能启动,结果光驱sata接口不能启动,我日刀法精准,能割一刀是一刀

网友(2023-01-24):
大神,膜拜一下

网友:
小黑不错,我喜欢x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