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学习使用ESP8266(2)-- Arduino的 IIC总线地址是7位的!

楼主(2022-09-18):
这几天学习使用Arduino的 IIC总线,在ESP8266开发板焊上24c04 存储器, 用例程改了从机地址下载测试,不能通过,反复多次修改都不行,手上买了ESP32开发板,换上ESP32板上也不行,

(话说我对IIC总线的数据格式还是略懂一点)。
接上 简易逻辑分析仪, 发现 开发板发出的地址数据竟然是 向左移了一位,  比如发送 24c02的地址是 10100000(0xa0),  用逻辑分析仪看到是 01000000,  左边那位丢失了,右边多了一个0。

又重新下载不同版本的SDK包,又装了Arduino 2.0 , 都是一样结果---地址发送有问题,测试不成功。
............
............

昨晚搜索到关于 Arduino的 IIC总线  24C02实例 , 终于明白怎么回事------Arduino的 IIC总线 地址 是7位的, 要把常规的8位地址除以2, 也就是 0xa0 要换成  0x50 ( 人为 右移一位) 。
今日上午按他例程测试,  终于成功了。

总结 :  Arduino的 IIC总线 地址 是7位的 ,  常规8位地址值 要除以2 才能在Arduino上使用。其他数据值没影响。

网友:
严谨来说,就是7位地址或10位地址。使用7位地址时,放在设备地址字节的第1~第7位,第0位是读写位。有时,我们习惯把它们作为一体看待,如把设备地址=0x50说成地址=0xA0,这是不严谨的说法。

可具体可以看这篇文章
https://blog.csdn.net/geju323/article/details/119787270

网友:
https://blog.csdn.net/geju323/article/details/119787270    IIC用来接传感器OLED就行了,自带flash, 没必要外接EEPROM

网友:
二楼正解
也可以说成是两个地址,一个是读出地址,一个是写入地址,其实就是7位地址加了读写指令

网友:
2楼解释的很详细,其实我们常用语的I2C地址基本上都是7位的,然后加一位读写标志,就形成了所谓的8位地址,所以8位地址的说法是不严谨的。

网友:
原来自己写IIC驱动时,都是定义两个地址,一个是读一个是写,这样只是一种习惯,实际上它的地址范围是7位的。刚开始使用现成的MicroPython读写IIC器件时也犯过楼主的错误

网友:
我也是稀里糊涂弄了很多I2C元件,直到读AHT25传感器的数据手册时才真正了解了器件地址为7位的定义,就是这一句:“在启动传输后, 随后传输的I2C首字节包括7位的I2C设备地址0x38和一个SDA方向位x(读R: ‘ 1', 写W:‘ 0’ )”

网友A:
能费分享下程序么?也在用ESP8266调24C04 试了好几个程序,读出都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费分享下程序么?也在用ESP8266调24C04 试了好几个程序,读出都不成功

从24c02读出的数据话data_buf数组上,需要写入的数据放在data_wr数组上。

#include <Wire.h>     //加载iic的库
#define LED1         2    //LED指示灯
#define SDA_PIN 4                           // SDA引脚,默认gpio4(D2)
#define SCL_PIN 5                           // SCL引脚,默认gpio5(D1)

byte data_buf[16] = {0,0,0,0,0,0,0,0,0,0,0,0,0,0,0,0};  //读出AT24C02用
byte data_wr[16] = {0,0,0,0,0,0,0,0,0,0,0,0,0,0,0,0}; //写入AT24C02用

byte IIC_ADDR = 0x50;              // AT24C02的7为IIC器件地址0x50

void setup() {
  Wire.begin(SDA_PIN, SCL_PIN);   //初始化IIC接口,不写入地址则默认为主设备

  pinMode(LED1, OUTPUT);    //LED指示灯

}

void loop() {
     IIC_ADDR= 0X50;  //AT24C02的器件地址
    IIC_read(16, 0x00); //读出 AT24C02的数据,这里的16是读出16字节,0x00是AT24C02的数据起始地址

}

//-----------------------------------------------------------------------

//多字节  IIC读出
//  IIC读出程序       i读出字节个数 ,ReadAdd读出位置地始地址
uint8_t IIC_read(byte i, uint8_t ReadAddr)   //i是读出的字节个数  ReadAdd读出位置地始地址
{
   uint8_t j=0;
  uint8_t t = 20;   //超时次数
  uint8_t ret = 0;   //返回正确或错信息  0是正确,非0是错误
    Wire.beginTransmission(IIC_ADDR);  /* 1. 开始一次传输,设置I2C器件地址 */
//---------
  Wire.write(ReadAddr);   /* 2. 需要读出的位置 */
//----------------
  ret = Wire.endTransmission(false);  /* 3. 完成一次I2C通信,发送一个开始位(即重发码)  //返回是0 成功, 1是错误*/
//--------
  Wire.requestFrom(IIC_ADDR, i);  /* 4. 开始一次读取,设置I2C器件地址,读取AT24C02一个字节 */
  //------------
    while (!Wire.available()) /* 5. 读出AT24C02返回的值,成功读取后写入缓存变量处,读取失败返回失败码 */
  {
    t--;      //超时次数
    delay(1);
    if(t == 0)
    {
      return 1;   //出错返回1
    }
  }

   while(i)
{
    data_buf[j]= Wire.read();
    i--;
    j++;
}
Wire.endTransmission(true);    // stop transmitting---停止传送
}

//-----------------------------------------------------------------

//多字节  IIC写入
uint8_t IIC_write(uint8_t i, uint8_t WriteAddr)   //uint8_t i 写入的字节数,
{                                                    //uint8_t WriteAddr起始地址
  byte j=0;
  Wire.beginTransmission(IIC_ADDR);   /* 1. 开始一次传输,设置I2C器件地址 */
//-----------
  Wire.write(WriteAddr);  /* 2. 需要写入的起始位置 */
//-----------

while(i)
  {
  Wire.write(data_wr[j]);   // 3. 需要写入的值
  i--;
j++;
}

//-----------
  return Wire.endTransmission();   /* 4. 完成一次I2C通信,默认发送一个停止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