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是否可靠?是否可靠用在硬盘盒上面带10tb硬盘

楼主(2022-09-18):
手里有几个这样的电源,不知道用料是否可靠用在硬盘盒上面带10tb硬盘,12v3a。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那些知名厂家大厂的好没,有没有必要重新买个

网友A:
随便用个电脑200w的电源比这货强,前提是正品牌子货

网友:
确实,随便搞个正经来路的350W的ATX也比这个强,当然台达、全汉、康舒、海韵、高效更可靠!

网友:
只是驱动硬盘用,应该没问题。也可做长时间工作验证一下。

网友:
你直接看铭牌上面的电流啊~
比你硬盘大很多就好了~

网友:
可以的,10T硬盘盒的最大需求应该在12v2A以内。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输入有完整的EMI滤波,变压器磁芯覆盖得比较多。
再看输出端,也有电感,整流管脚还套了磁珠,用料还挺合规的。
远比那些便宜的ATX电源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用个电脑200w的电源比这货强,前提是正品牌子货

廉价的200w ATX电源,远没有楼主这个好。硬盘盒供电只需要12v,随便拆一个atx 200w的电源,很可能连滤波电路都没有。

网友:
可以了,新款硬盘很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