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跟风水一贴R8025AC改造HTC-1温度计,蹭点M币(顺便吐槽小作坊不按套路出牌)

楼主(2022-09-18):
  看坛子里8025那么火,早就入手了,但快递给我弄丢了,委托签收的,包裹多,撸着撸着就灰飞烟灭了。
不得已,又买了4个AC,6个T,这次可以记录了下快递数量,经过漫长的等待(义胜那货。。。8-30下单,9-12才到)终于可以试试了。
  先请出主角:2019年2月买的“HTC-1 高精度大屏幕 室内电子温湿度计 家用温度计 湿度计有闹钟”,花了9.2,时间一直不准。

  拆开,三颗螺丝,八个卡扣,晒久了拆的时候坏了一个(注意电源线的颜色)。

全家福(注意电源线的颜色).jpg

  焊下晶振和电容

  研究了一下焊盘,估计应该能利用信号脚和地(晶振上的电容是到地的),于是把不要用的引脚向上翻起到背,67脚挑上一点靠近一点,先把3脚和11脚焊上。

  然后比划了一下,8025刚好顶住了卡位塑料。

没办法,把塑料切掉把。

焊正极的时候发现电池仓接线居然是这样的!这货居然红色线接负极,黑色线是正极,板上的vcc标记倒是正确的!差点搞反了。。。

顺便吐槽一下这些小作坊。。。
正确接线,试机时发现点不亮。检查是地没有焊上,原焊盘地跟信号的间距还是大了一点。幸好地主家地阔,刮掉绿油,补焊好。

试机正常点亮,准备装机

装好,记录一下时间备用。

完结,谢谢看完。

网友:
东西不错, 精度稳定性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A:
现在的小作坊已经没有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小作坊已经没有底线了

是啊,差点损失9.2元巨款
还是心细点好。

网友B: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电子表,没改,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电子表,没改,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数码人必须折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码人必须折腾啊。。。

手机没装致富宝那些APP,没什么签到红包那些,真金白银买芯片,懒得搞啊。

网友:
我的是十年前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没装致富宝那些APP,没什么签到红包那些,真金白银买芯片,懒得搞啊。 ...

义胜的六七毛包邮,貌似不支持红包。除非通用红包,任何东西都能买的那种。

网友C:
只要有32.768都改8205的节奏呀

网友:
大家都在改,我也改了一个,杠杠的

网友D:
这个温度计当年有活动,好像5.8买的

网友:
不是在路 上  就是安装上最近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32.768都改8205的节奏呀

扫秒的也是32768吧?有两个扫秒的,都是3.7v+1.5vLDO,准备上8025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温度计当年有活动,好像5.8买的

没赶上车……

网友:
改了之后准吗

楼主:
刚改,要过段时间才能看看效果。目前慢7秒。这个钟无法调秒。

网友E:
前些年我买了好几个这货,不是为了看时间,是为了观察每个房间的湿度,可以根据需要除湿;真心感觉这货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准!

网友:
8025卖家笑而不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些年我买了好几个这货,不是为了看时间,是为了观察每个房间的湿度,可以根据需要除湿;真心感觉这货的时 ...

为何我买的感觉时间很准?几个月都不用调整误差也不超过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