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L BB 尝试开拆板闪迪 15117/15163 记录

楼主(2022-09-18):
开头提示:最后颗粒已上 IS903
有块坏盘,SM2246XT 主控,重新开卡后跑圈数据校验不过

两颗 19nm 闪迪 MLC,丝印产地都不同
但同 9DDJ ID,其它同 ID 的 还有 15088、15059、15066等

打算拆颗粒了

SM3281 官方支持 1z TLC,其他 2D 颗粒并未声明支持
但其 Dyna 系列黑片工具 除了 14nm TLC 外还包含了其他多种固件
比如 SM3281BB_ISP_MLC_SD_19nm.BIN

板子用的是这种 SM3281L BB 拆机单贴板

首先尝试把黑片工具 Star_SM3281series_U0204 中的固件复制到正片工具中开卡

更改配置文件,再运行正片工具

确认下方信息显示 SM3281BB_ISP_MLC_SD_19nm 后开卡
卡 Verify CID
有时卡 Verify CID 之后 变成未识别的USB设备,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

还是打开黑片工具了ECC 设置方式类似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9671-1-1.html
ECC 设置成了 12

添加 DBF 定义

添加 FFW 定义(一)

添加 FFW 定义(二)

添加 FFW 定义(三)
这里找不到 9DDJ 的,只好用 7DDJ

两片贴好,插在 USB 2.0 口上
经过三个多小时,成功结束

两个盘的写入曲线差不多,文件大小3G
速度起来都需要一定时间,也不知道因为啥

最后总结
找到固件支持,SM3281L BB 开 19nm 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

两个 64G 的 19nm MLC 被我开成了两个 16G的 U盘,听人说这是 pSLC 模式,正常一点的可以改为 AutoECC
之后准备拆下来贴成一个 IS903 U盘

谢谢观看

网友A:
就问一下,46xt跑圈不过,贴903上跑圈能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问一下,46xt跑圈不过,贴903上跑圈能过吗?
已经更新903那片帖子的链接,见开头

这种一个盘上重新量产怎么都不完美,换到另一个盘,甚至是同类型主控,就成功复活的现象

能想到的解释有几种:
1. 改变颗粒顺序,固件存放位置发生变化不再掉固件
2. 主控抓坏块能力不同。原来的 46XT 即使跑完 RDT (最高温度仅50左右) 再参考结果量产,跑圈还是不过
说明 46XT 低温 RDT 抓坏块效果不够好。而 IS903 反复 跑圈 量产 可能新增的坏块都被找出来了
3. 不同主控 ECC 管理能力不同

网友:
这个CID的我用3268开成过,读取100多,写入50多,但用3281AB和BB一直开不出来。总是卡在CID/ISP。看楼主大佬黑片工具开完容量也少了,速度也慢。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2024-08-11):
SM3281BB_ISP_MLC_SD_19nm.BIN固件可以发一下吗谢谢QQ邮箱34104458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