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ix2052功放芯片接线求解

楼主(2022-09-18):
玩具故事机坏了,上面有个功放芯片,mix2052,网上查了芯片手册,其他都能明白,有个SD脚不知道怎么接,是直接通5v吗?还是另外做个电路拉低电压,小白一个,不知道要怎么弄了。还有就是不明白为什么vcc和地之间要放两个电容,不能弄成一个吗?

这个是根据手册画的图

这个是手册里关于sd的描述

网友:
sd直接接,接地相当于关闭功放,接电源使功放工作。
一般情况好像是功放通电前,这sd就保持低电位,通电后延迟多少毫秒再给sd高电压信号,免得开机时喇叭噗嗤一下。你这是维修,应该不用考虑这么多吧,这sd信号应该是上级主控控制的,不用你人为干预啊。
两个电容,低容量的好像是防自激的,高容量的起滤波蓄能的作用,用锂电供电,拿掉高容量的,影响不大,取消低容量的好像也没事,但是前人都加这两电容可定是有原因的,咱没必要为这事较劲。当然你无聊做做实验加深映像也是好的,只是咱没有高端的示波器,若是有,你看过波形就能加深那两电容的作用了。

网友:
sd的电压,超过1.6V就为高电平。低于0.8伏为低电平

网友:
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SD可以接RC时延电路延时启动避免开机爆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