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马达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9-18):
我一个小电磨上的小马达12v的,上电2秒钟后电源就过载保护,拆开清理电刷后就正常了,但用不久还是老样子,是电刷不行吗,还得碳刷不行?

楼主:
电源打隔发现,电机有点冒烟呢!

网友:
1.电源电压过低,电机在额定负载下造成温升
2.起动频繁或正反转次数过多。
3.定子和转子相擦。
4.换向器毛糙、磨损过度

网友:
电刷碳刷不都一回事?整流子没有短路?

网友:
电机冒烟,线圈有短路了。短路电流大超过电源额定输出,就会打嗝间,这是电源在保护自己。

网友:
电源才1.5A,主要是电源电流太小吧。

网友A:
换个大点功率的电源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B:
好像过去的玩具电机,拿东西12V的没见过。铭牌上的那个,别是型号不是电压。。。。。

网友C:
换向器缝隙里积碳清理了没?最怕的是换向器基座被积碳高温烤变质了短路,或者电机绕组高温漆皮碳化匝间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过去的玩具电机,拿东西12V的没见过。铭牌上的那个,别是型号不是电压。。。。。 ...

电机和电源都是生产厂家配的,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东西厂家不会瞎配电机的吧,再说新的时候也是好的。

楼主:
整流子换向器用酒精清理后,测量都是3Ω左右的,然后装好上电正常运转,此时空载电流180mA,如果在使用中卡几次后(电源打隔),就会又出现前面所述的故障!反复处理反复再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点功率的电源应该就没事了

12伏1.5安,已经18瓦了,你还要加大到多少?电机那么点小身板受的了吗?4楼说的有道理,结合楼主另外一个帖子讲的受力过大会憋停,大概率是经常过载导致电机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向器缝隙里积碳清理了没?最怕的是换向器基座被积碳高温烤变质了短路,或者电机绕组高温漆皮碳化匝间短路 ...

重要的被你说中了,可能就是线圈或者换向器的问题,只是无法确定是哪一个,只能换电机喽……

楼主:
就是这种小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伏1.5安,已经18瓦了,你还要加大到多少?电机那么点小身板受的了吗?4楼说的有道理,结合楼主另外一个 ...

谢谢你的关注,这小电磨也没用几次,就成这样了,电源我也拆开看了,不是什么专业电源,好像从什么电路板上切下来的一块,我拆过不少电源,还是第一次发现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伏1.5安,已经18瓦了,你还要加大到多少?电机那么点小身板受的了吗?4楼说的有道理,结合楼主另外一个 ...

哦,这样啊,我以为电机功率比较大呢

网友:
一模一样的有一个,正常使用,估计你这个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这个电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和电源都是生产厂家配的,这种大批量生产的东西厂家不会瞎配电机的吧,再说新的时候也是好的。 ...

电机碳刷可能有问题了,拆开拍照看看。。可能是那种铜片的,不耐磨,磨损过度了。

网友:
重绕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