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器HX6100故障,被胶灌注死的,是不是只有扔掉了?

楼主(2022-09-18):
飞利浦电动牙刷充电器不能充电了,牙刷放上去灯不亮,另一个充电器牙刷放上去就可以充电,拆开一看是灌注死的,用小锤子都砸不动,是不是只有扔掉了?

网友:
刚才用大锤砸了,也砸不动

网友:
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
飞利浦牙刷充电器大部分都通用的……

网友:
里面就是个线圈,相当于变压器初级,没肉。

网友(2024-08-23):
我也有这个问题,估计只能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