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码管的外面一般都有一片塑料片,这个片叫啥呢?

楼主(2022-09-18):
没有这个塑料片数码管看起来好吃力啊有啥可以替代的吗

网友:
找个相对应颜色做个滤光片?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是滤光片,根据发光颜色配用不同颜色的滤光片,以遮挡LED数码管不需要的背景。

还有用于保护数码管的,叫玻片。

网友:
防止光线散射造成字段显示不清晰

网友A:
滤光片,用ct或者x光片黑色部分代替

网友:
我用汽车贴膜,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光片,用ct或者x光片黑色部分代替

试了试,X光片和CT的都太黑了,晚上也看不大清

网友:
柔光用的,使光均匀不刺眼。用磨砂pvc片,要求不高用双面胶不要去除那个白纸。

网友:
1mm茶色亚克力,或者直接贴金色高温胶带,一层不够可以多贴几层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答复,特意找了一些材料来实验,视觉上都不是很满意上图对比一下哈
比较之下,黑色塑料袋效果最好,自然光下光面的材料会反光

啥也没覆盖

2层黄色塑料袋

2层红色塑料袋

2层黑色塑料袋

2层蓝色塑料袋

1层金色高温胶带

1层绿色高温胶带

1层米白色美纹胶带

6层文件袋

网友:
偏光片么?柔光的话带颜色的胶布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现在一般用手机屏幕的偏光膜,或液晶屏的偏光膜,用过都说好

网友:
要用深色的,把不发光的段遮到看不到的程度。

网友:
感谢楼主细心地用各类材质做的对比实验
家里还有些老早以前存下来的数码管,改天拿出来晒晒

网友:
感谢楼主,用各类材质做的实验。我有一个数码管的时钟,白天没什么样感觉,晚上总觉得太亮。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以后可以少走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