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FCD-HM60AII电热水器控制板换记忆电池

楼主(2022-09-18):
08年的海尔FCD-HM60AII电热水器,这段时间发现记忆功能不能保存,拆开控制面板更换记忆电池。

1、拆面板,卡扣结构,由于面板带半圆弧两边的卡扣最难拆下来

2、控制面板是穿在箱子槽位上的,向右拉一下就可取下整块控制面板,拆下螺丝可见主板

3、主板分两层结构,记忆电池就在板上,很好更换,型号是CR2032,旧电池拆下只剩0.3V

4、触摸开关是用软金属丝带(中间是海棉支撑)传导至主板端

5、海尔电热水器型号及参数

网友A:
双鹿电池真厉害,用了12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鹿电池真厉害,用了12年?

这是新换的双鹿电池,原电池是日本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连个蜂鸣器都是tdk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海尔的,质量还行。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