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无线自组网恒压控制器POWV360-B

楼主(2022-09-18):
公司仓库的全新产品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拆开看看,这个东西输入和输出电压一样的,是稳压的吗?

网友:
这个产品有点特殊

网友:
看外壳上面的TA和TC,感觉这像是控制LED的,因为LED驱动电源常常又叫做“控制器”且外壳上标注TA、TC温度值。所以我猜这是一个无线控制的LED电源开关,接在恒压电源后面,用来控制LED灯。

网友:
是不是用来接力的

网友:
少见,不知道如何用

网友A:
主板上输入是V+和V-,输出端是LED+,W-和C-,说明输出端可以控制2路LED,冷色(C)和暖色(W)LED,而且是通过断开负极控制,正极是公共端。

网友:
这个是LED控制?

网友:
看结构,电流不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输入是V+和V-,输出端是LED+,W-和C-,说明输出端可以控制2路LED,冷色(C)和暖色(W)LED,而且是 ...

好吧,我把W看成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