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电动锡丝输送装置

楼主(2022-09-18):
不要说我做广告。

网友:
作为电子爱好者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送丝机部件,可能是自动焊接机器人用的。

网友:
又不是搞机械化

网友:
这东西不是很值钱,问题是,要喂饱它,估计大部分坛友做不到。

网友:
只是一套模块吧,自动焊接设备上的

网友A:
二保焊的配件,个人有那么大的焊接量吗?
可以当电动拉帘的机头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的配件,个人有那么大的焊接量吗?
可以当电动拉帘的机头可以考虑 ...

二保焊是送钢丝,这个是送锡丝。

网友:
亲手送丝才有灵魂

网友B:
这个是3D打印机的送丝吧。为了防止炸锡和飞溅,锡丝的送丝一般都带破壁或打孔功能 。

网友:
某宝上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3D打印机的送丝吧。为了防止炸锡和飞溅,锡丝的送丝一般都带破壁或打孔功能 。 ...

3D打印机的挤出机不长这样的。耗材一般都是1.75mm的直径,比这个0.8-0.9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的配件,个人有那么大的焊接量吗?
可以当电动拉帘的机头可以考虑 ...

二保焊的只有0.8和1.0
没有0.9的焊丝

网友:
这图看着就像是立华,但进店没找到

网友:
生产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