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电烙铁头不粘锡,还有办法挽救它吗?

楼主(2022-09-18):
这是个使用不多的T12烙铁头,原本很好用的,因为焊接了一次硬塑料,之后就不粘锡了,使用高温海绵擦试也不行,哪位坛友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办法挽救它吗?

网友:
温度太高烧了,低温慢慢保养吧

网友:
加热到能化锡,用刀刮掉氧化层,上助焊剂和锡就行了。

网友:
细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
用刀刮一下表层,把黑的刮掉然后上锡

网友:
这是外层烧死了形成保护膜了,去掉就行了

网友:
长时间高温度,烧死了

网友:
准备松香,焊锡(最好是锡块),水打湿的毛巾;
1、用沾水的湿毛巾擦加热的烙铁头,擦掉烙铁头上的大多氧化物;
2、烙铁头浸入松香,来回擦,沾上很多松香后;
3、在锡块(或焊锡)上来回蹭;

重复2、3,直至烙铁头上锡。

网友:
按楼上说的大多数能救活

网友:
试一试烙铁再生膏

网友:
想方便快捷用烙铁修复膏

网友:
我的马蹄头是斜面与柱面均可上锡,想把柱面烧死,只用斜面上锡,干了好几次高温,也烫过塑料,柱面就是烧不死,唉!

网友:
一般遇到这个情况直接插入焊锡膏五分钟,然后立即插入焊锡堆里面,沾锡就好。

网友:
来看看各位高论

网友:
用钢丝球打磨亮了,用带松香芯的焊丝低温蹭

网友:
用点酸性锡膏

网友:
觉得8楼的办法可行,不妨先按此方法试试。

网友:
打磨出本色,木板上挖坑,放点松香和锡,放进去加热来回蹭

网友:
上砂纸打磨一下,有一层东西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