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NISSEI RX-503纳胜驻波表开拆(点菜拆-1)

楼主(2022-09-18):
应大家要求,先把驻波表拆开看看,此表为我买的全新设备600多块,后来随着时间长了,各个开关出现接触不良,首先把短波与超短波切换开关换了。下一步该换量程开关了!

网友A:
都是电位器嘛。。。那么多

网友B:
哪表红线是自己画上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表红线是自己画上去的吧

原来的红线褪色了,看不清了,本来想自己瞄一下,没想到人老了手开始哆嗦了,没画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电位器嘛。。。那么多

他需要多个档位和波段全部校正

网友C:
对讲机在边上发射会跑满量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讲机在边上发射会跑满量程吗?

需要接入测试,最小5瓦,可以跑满表

网友:
不错,支持拆机

壳子里面这么空,就六百?

网友D:
这么多可调,校准可不容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表红线是自己画上去的吧

眼神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可调,校准可不容量啊

需要一台好的校准即可,本来这个东西就是个参考值

网友:
玩台神器,都玩手机了,玩台的人少了!

网友:
表的刻度看着好魔性

网友(2023-12-25):
想看看检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