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建伍(德仕)TEXIO PR18-5A稳压电源拆解+打理+改输入电压

楼主(2022-09-18):
咸鱼淘来了一个稳压电源建伍(德仕)PR18-5A,参数是 18V 5A的。貌似是工厂淘汰出来的小日本的玩意,据说纹波很低。成色还不错,其实我觉得电位器的手感是真的不错,做工也不错就是电源线被剪了。

写着110V 还有一个黄字(不知道啥意思)
机器内部可以通过跳线改到100V-240V的供电范围

侧面有厂家的标签,还有生产厂家的标识

查了下厂家信息,是日本人的名字。好像是外资企业?

巨大的散热片

这个端口查了下好像是多台机器串并联用的

顶部的把手

厂家淘汰的时候把插头线给剪了

90W的电源 用了一个巨大的变压器

横河的标头,中国生产的

几个35V 3300uf的电容

插头做个标记 防止装错

用了5个东芝C5198功率三极管

查了下资料 140V 10A的

整流桥是15A 600V的

电路板

把散热器和外壳清理下

变压器上的标签写着不同电压对应不同规格的保险丝

找一根新的电源线

开线头(貌似是铜包铝)

把新线穿过压线的端子

原机跳线是110V的

由于我没有原机那种长的保险管,我打算把保险管座子换成这种短的

跳线改跳成220V  相当于一个120V和一个100V的线圈串联起来

改好跳线就把外壳清洗下

用洗板水把油性笔的笔迹擦掉(注意洗板水会腐蚀塑料)

用棉签蘸点洗板水把笔迹擦掉

再用抹布清理干净

最后测试下性能

电压电流都达标,指针表也准确
完结撒花

/////////////////////////////分割线//////////////////////////////////////////

更新下测试数据

满载测试
输出88W    输入152W          效率 57%

网友A:
我有个1803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1803自己也很喜欢这个电源

我觉得电位器手感是真的不错

网友:
喜欢这类重家伙  不移动还是这类稳波低。

网友:
这设计看起来不怎么先进

网友:
经典的稳压电源,做工不错

慢慢玩啦

网友:
虽然功率低了点,但用料很实在。

网友:
内外倒是挺新的

网友:
指针式适合修手机笔记本~

网友:
我有个20年前的健伍,数字显示,外形和这个差不多,死沉。

网友:
经典的稳压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除了移动不便外,其它都很好。

网友:
用料确实厚实。谢谢分享。多少银子?

网友:
不错,里面做工舒服

网友:
工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年初的时候受人之托抄了建武PA36-3的电源主板,到现在都没用上一块,这个电源有个通病就是滤波电容漏液,主板腐蚀坏。

PS 还以为楼主的改电压是增加电源输出电压幅度,原来是改的输入电压,手里有台松定36-1.2的,准备改成200v左右的高压电源来用,目前正在筹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初的时候受人之托抄了建武PA36-3的电源主板,到现在都没用上一块,这个电源有个通病就是滤波电容漏液,主 ...

你才是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才是大神

大神称不上,就是瞎玩瞎捣鼓

网友:
不错,手里有两台,以前朋友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