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电源ZN·CAT APS3005D拆解(点菜拆-2)

楼主(2022-09-18):
这个电源是从咸鱼买来的,记得是150元,内部做工不好,感觉全桥到不了5安培,走线也是马马虎虎。上图吧

网友:
确实一般啊

网友:
有工频变压器,就肯定不差了,看看现在某宝上一两百的可调电源,都是简陋的开关电源板

网友:
看着还行,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芯片引脚打胶是为了防水?

网友:
我来参观一下

网友:
工频变压器可以的了

网友:
原本考虑买个二手的 3005D维修电源,前思后想,最好选择买全新的,原因就是折腾不起(没有时间折腾这些旧电源)。出钱出力不讨好,伤精费神的!

430大洋包邮买全新的,用着超级开心。

网友:
150可以购买本坛的数控电源了,数控电源不香一点吗?

网友:
国产的,做工不好,不过也能用用。

网友:
有工频变压器的电源还可以。

网友:
这种线性稳压电源基本原理都差不多的,主要是元件要耐得住

网友:
其实就是面板上的那几个旋钮容易出问题,其他基本没有问题

可惜你几个可调还不太好换

网友:
还是可以的,用的上就行

网友:
不定能用多久

网友:
老货了,做工还是不错,菊水的更漂亮

网友:
这个价位别看工艺,能用就行了。
不见心不烦,说不定能用很长时间呢。

网友:
散热片是叠罗汉形式的,有点意思。

网友:
150从闲鱼买这个电源感觉有点贵呀!还没有毫安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