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铅酸电瓶欠压保护电路,搭棚的,约莫10.8伏左右断电

楼主(2022-09-18):
前几天向各位网友请教铅酸电瓶欠压保护电路,经过网友指导现将成品做出来了,洞洞板没有用到,搭棚的,约莫10.8左右断电。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看电路结构应该是控制的+12电压,75N75做开关。但是当75N75导通后S极电压会提升到12V,VGS接近0V MOS关断,然后VGS恢复12V导通 ,周而复始会导致MOS过电流后非常热,根本不能带负载更别提使用了。图中75N75换成三极管倒是可行

网友B:
可以用DW01做一个,把10v左右分压到2.4v给它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DW01做一个,把10v左右分压到2.4v给它检测

可不可以给个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看电路结构应该是控制的+12电压,75N75做开关。但是当75N75导通后S极电压会提 ...

谢谢提醒,明天带负载试试

网友:
看电路是用的一乐3AG的电路,原理应该没问题,只是你修改了电阻阻值,可能会影响到回差值的。

网友C:
不要用分立的去做,精度和可靠性会很差,给你一个393做的迟滞比较器过欠压保护电路,这个亲自验证过好用~

另借楼揭露一个广东人妖变态猥琐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29859&pid=13068589近期有id fenovo   使用马甲号 羊见苗 (被坛友扒出马甲改过名 原名enovo) 公开冒充女人行骗被揭露,行为十分龌龊,看到的坛友请注意防范避免被忽悠上当受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分立的去做,精度和可靠性会很差,给你一个393做的迟滞比较器过欠压保护电路,这个亲自验证过好用~
...

谢谢你的电路

网友:
我以前用tl431+继电器做过一个,11V低压断开输出,13.8V恢复输出,动作电压可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分立的去做,精度和可靠性会很差,给你一个393做的迟滞比较器过欠压保护电路,这个亲自验证过好用~
...

聚缘茶楼啊,基本没去过,怎么现在进去还要35MB了。话说你是被骗财还是骗了色啊,说来听听。

网友:
如果你需要的电流不大,直接用单节锂电池保护板就行,分压电阻接上去10.5v分压后到2.8v给到保护板+上就可以了。可以看看我以前发的关于铅酸并锂电的帖子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聚缘茶楼啊,基本没去过,怎么现在进去还要35MB了。话说你是被骗财还是骗了色啊,说来听听。 ...

不是骗我,而是公开装女人骗坛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分立的去做,精度和可靠性会很差,给你一个393做的迟滞比较器过欠压保护电路,这个亲自验证过好用~
...

驱动继电器吗?很费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驱动继电器吗?很费电啊

mos 继电器都行,驱动继电器也不费啥电啊~

网友:
很多方式都可以啊,运放,场管,哪怕用个431都行吧,只要能通过电阻分压指定一个动作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os 继电器都行,驱动继电器也不费啥电啊~

说这个PMOS控制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这个PMOS控制的可以。。。

你说的是中文吗?什么叫“说这个pmos控制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