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不同io组合成虚拟Io口

楼主(2022-09-18):
受硬件或走线限制,有些IO不连续,操作不便。因此做个程序
注意,通过debug,实际上仍是位操作,比真正的P1 = 0x0f慢得多,不是万不得已,不要用
#include<reg51.h>
sbit port0= P0^0;
sbit port1= P0^1;
sbit port2= P1^0;
sbit port3= P1^1;
sbit port4= P2^0;
sbit port5= P2^1;
sbit port6= P3^0;
sbit port7= P3^1;

void newIo(unsigned char da)
{
        port0 = (bit)(da&0x01);
        port1 = (bit)(da&0x02);
        port2 = (bit)(da&0x04);
        port3 = (bit)(da&0x08);
        port4 = (bit)(da&0x10);
        port5 = (bit)(da&0x20);
        port6 = (bit)(da&0x40);
        port7 = (bit)(da&0x80);
}

void main ()
{
        newIo(0x02) ;
}

网友A:
那可以用595扩展一下。

网友:
如果是51单片机,全宇宙最快的方法:
void newIo(unsigned char da)
{
         ACC = da;

                 port0 = (bit)(ACC&0x01);
                 port1 = (bit)(ACC&0x01);
                 port2 = (bit)(ACC&0x01);
                 port3 = (bit)(ACC&0x01);
                 port4 = (bit)(ACC&0x01);
                 port5 = (bit)(ACC&0x01);
                 port6 = (bit)(ACC&0x01);
                 port7 = (bit)(ACC&0x01);
}

网友:
我扫数码管也是这样写的

网友:
这样解决需要IO口整体操作的时候方便多了。

网友:
对啊,多加个595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用595扩展一下。

595是扩展端口,这个是IO口不在一组,组合起来便于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