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三菱FX1n-60MR PLC和FX2n-2AD电压、电流扩展模块

楼主(2022-09-18):
厂里准备卖废品的老设备上拆下的,留着一时也没地方可用,那就拆解把把M吧……

先上主模块FX1n-60MR
输入和输出共60路端口,R是继电器控制输出

老掉牙的R422数据接口,可以下载程序或链接触摸屏

工作指示与扩展模块插接口

上、下输入、输出端子,端子排与电路板采用插接方式,方便拆卸

揭开上盖就露出中间层主板,上盖板数据传输与工作指示

松下的输出继电器,芯片及其它就随便看看

揭开中间主板,下层电源板,板上对各元件都作了型号标识,现在难得有这么友好的厂家了

下面拆扩展模块

此次拆解到此结束,本想用它来了解一下有关PLC编程的,一想又要为此花几十大洋配根数据线,也就暂时打消折腾的念头,等哪天兴致更高时再说吧……

网友:
老货,很不错的用料

网友A:
看着好可惜啊!

网友:
告诉你个办法,自己用232线做个就行,很简单,加个电阻的事。我这422的线,我自己买的,我拿回家了,在公司就是用232自己做的线,也行,就是别带电插拔。两端都不能带电插拔。

网友B:
感觉一般小厂用不上,做工和用料挺不错

网友C:
看到了一个TDK的DC-DC模块。

网友D:
如果有USB转232线的话这个数据线自己做一条得了,不贵的

网友:
日本原装进口,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可惜啊!

还好吧,厂里之前卖过很多没研发成功的流水线设备,全都带PLC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通通废品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一般小厂用不上,做工和用料挺不错

会用的话,用途还是多的,可以代替很多用接触器联锁控制的电路,使之变得简洁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一个TDK的DC-DC模块。

0至10v的可调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USB转232线的话这个数据线自己做一条得了,不贵的

买条成品几十大洋,也不是很贵,只是不是专业,也不是必需,所以再等等,说不定可以找到条呢

网友:
只有我看到了好多金子嘛。。。

网友:
做工,好好的欣赏。

网友E:
结构挺复杂的,即使有联机线,上位机软件不好找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构挺复杂的,即使有联机线,上位机软件不好找是问题。

这个PLC程序用电脑编梯形图,再通过数据线下载到主模块很简单的;而且这还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可以直接控制电动机的交直流接触器,实现电机的起,停;复杂的互锁联动可以靠PLC内部程序控制,也可以靠多余的输出端凭外设辅助开关或传感器控制

网友:
我这里有个FX2N,也已经淘汰了。

网友(2022-11-02):
日本老货还是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