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凌度流媒体记录仪行车后摄像头花屏拆机维修

楼主(2022-09-18):
前段时间买了台二手记录仪,厂家宣传是索尼imx307芯片的,到底是什么芯片的我也不懂啊,装车后发现后镜头反复黑屏花屏死机一样故障,活动摄像头尾线摄像头能恢复正常,于是拆后盖把尾线剪短装起来故障没变,于是把全部拆散,里面封了防水的硅橡胶。全部清除胶拿出电路板,发现是分为上下两张板结构,怀疑内联座接触不好重新补焊通电实验故障没变。于是把整个后板的所有元件全部焊了一遍,再次通电实验故障依旧。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很久没发现有虚焊,拿出带传感器的前板直接扣在后板上不装外壳通电发现按压cmos传感器观察电流处于正常状态,接显示屏确实好了,找出闲置很久的显微镜观察,确实是cmos传感器虚焊了,之前放大镜观察半天没看出虚焊,补焊通电实验故障消失,清洗封胶装机完成。

网友:
作案工具展示一下

网友:
故障点隐藏的太深,一般情况下想不到

网友:
看传感器面积挺大的,清晰度应该不是虚的,有没有实机录像截屏?

网友:
换个tf卡,要高速卡,可能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
感光片区域离轴不太合理,应该调整下镜头接口,调整光轴居中有效区域。

网友:
这个显微镜不错

网友:
汽车摄像头,不知道清晰度如何。。。

网友:
楼主高手啊,谢谢分享,这也能修,学习了。

网友:
我来参观一下

网友:
要思路有思路,要手段有手段,要工具有工具。膜拜一下。

网友:
这是热的断裂了啊

网友:
这也 能虚焊,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2023-02-20):
确有cmos传感器引线不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