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BICS3 TGT2V23 980000000 奇葩片开卡

楼主(2022-09-18):
@Avidia大佬的支持 没想到还真的能开

怕不稳定开了SATA2 开了100MHZ

网友:
来捧个场,最近好多980000000000的TGT2V23流出来,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

网友:
这是识别不到ID的意思吧,然后指定型号开卡

网友:
这是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

网友:
兄弟,能发个开卡工具吗?我找了好多个都开不成功~~谢谢

网友:
这种我前几天发过。

网友A:
这玩意几种可能,要么是民间解扣失败的,要么就是铠侠放出来恶心人的,或者某些工具间接导致掉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几种可能,要么是民间解扣失败的,要么就是铠侠放出来恶心人的,或者某些工具间接导致掉扣的 ...

KIOXIA故意弄的吧,然后58xt调的固件

网友(2024-06-21):
这个要怎么开有固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