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贝随身WI-FI翻车&拆机

楼主(2022-09-18):
跟车败了个椰贝随身WI-FI,不料翻车。原来看到是说这椰贝能切卡只是不能保存设置,怎料到手后上电找不到WI-FI信号,问了客服说是必须开卡才能找到WI-FI信号,无奈开了卡用了赠送的流量还行,但恶心的是居然连管理界面都进不去,说是没权限啥的(气得记不清了),切卡更是过眼云烟。我想是不是可以刷个能切卡的系统,或者是怎么硬切卡,不知道哪位大侠有系统或者指点一二。原来开了卡,所以有绿灯,没有流量就掐了WI-FI。两边侧面都开有散热孔,看样子发热量不小。导热胶垫粘得紧,拆的时候裂成两半了,第一次见到。复位键旁边还有一个esim的焊盘,估计还可以再上块esim。把原来的esim拆了,装上自己的sim卡会不会直接就认出来了

网友A:
拆的不彻底,什么方案都看不到。

网友B:
屏蔽盖打开看一下是什么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盖打开看一下是什么方案的

MSM8916,记得用ADB看了是四核的。很奇怪,手机上直接看拍的照片很模糊,把照片设置成编辑状态就很清晰,没办法只能在编辑状态下截图上传

网友C:
没什么玩头,4G太慢了,应急用还行

网友:
我也入了一个,拆开看了下不是高通版的,自己不能插卡,然后退货了

网友:
CPU是骁龙410

网友D:
这个方案应该很多刷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不彻底,什么方案都看不到。

拍照不是很清晰。主芯片:高通MSM8916(骁龙410:四核1.2GHZ Cortex-A53 64位CPU、Adreno306 GPU);

字库芯片:海力士H9TP32A4GDCC高通PM8916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试试把eSIM拆了,然后查自己卡能不能用,我之前买的一个梦龙科技的,管理界面不能切换卡,但是拆了内置的eSIM芯片,焊接个卡座插自己卡就可以用了

网友:
薅羊毛有风险

网友:
直接硬刷吧

网友E:
还是需要插卡,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玩头,4G太慢了,应急用还行

放一个在车上用,老车了,没有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需要插卡,挺麻烦

插赠送的卡,流量管够

楼主:
这不,在求大佬分享固件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案应该很多刷机的

求固件,众大侠有固件或赏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插赠送的卡,流量管够

这车翻沟里了,厂家手段忒毒辣。没有热风枪,动用了大杀器堆锡取下esim,也就用差不多一分钟。焊盘和esim背面还蛮干净的这下好玩了,一个指示灯都不亮,不管插不插卡都不亮。最后补一张大杀器出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灯不亮。只是原来短接插电脑是9008,怎么现在弄成9006了?

网友F:
我入过一个先机,不开卡没wifi就没继续,吃灰中,方案跟LZ的很相像,有解决办法请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入过一个先机,不开卡没wifi就没继续,吃灰中,方案跟LZ的很相像,有解决办法请分享一下 ...

你看一下这三个位置都有一个三极管,估计是PNP的,应该是负极开关,我想把标有3的这个管子的C极接地可以启用卡槽。只是我的这个板子处于9006状态,不懂怎么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