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维修液晶电视高压板?海尔高压板VIT70079.00接插口24V对地短路

楼主(2022-09-18):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海尔液晶电视Lu42K1的高压板型号:
  高压板上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如何修?

高压板上有2个纸贴的标签,其中一张纸标签上写:K$27-D029470-L$LSB930K04MR  01B
                                                                                      I420H1-12A-L001B

  另外一张纸标签上写:VIT70079.00-L$L8B929D0  06N   0L3

问题①我在淘宝搜此高压板型号 VIT70079.00  ,有创维,海信等品牌电视也采用这种高压板,我必须买海尔高压板吗?其它品牌电视用高压板我能用吗?                   如果我在淘宝买这款液晶电视的高压板, 如何检测在网上买到的这块高压板是不是好的?

               高压板纸标签上写:     I420H1-12A-L001B  是什么意思? 是指的屏号吗?   海尔液晶电视Lu42K1的对应屏号V420H1-L15

我以前发过贴子,这台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海尔液晶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三无,得到不少老师的指点,
解决了部分问题:A)已修好液晶电视的电源板,         以前发贴网址1: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6617-1-1.html       海尔电视Lu42K1指示灯不亮,三无,电源板BA13835EKB-5150如何接假负载? 以前发贴网址2: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7981-1-1.html     如何检测液晶电视主板的好坏?海尔主板型号0091801237D屏号V420H1-L15

这台液晶电视的电源板我买了,主板我也买了。
电源板后来在各位老师的指点下,我也修好了(电源板上IC6引脚8外的电解电容C22 可能有漏电,但万用表量不出来电解电容漏电,换了这个电解电容,电源板就修好了)

有老师以前指点过我,   先测一下主板24V接口和12V接口对地阻值
我换上淘宝买的液晶电视主板MST6M69GL-HAIER   0091801237D  V1.5   量主板上24V对地阻值,发现为0
我拔掉电源板上24V供电电缆,再量主板上24V对地阻值,仍为0,  不对呀?
再查,主板上24V电缆上供电24V电缆相连,
搜到网上一个视频 “海尔液晶指示灯闪不开机,所有电压输出跳变,一招制敌绝不含糊”    ,  可拔掉高压板供电电缆,再开机观察

我拔下高压板供电电缆,拆出液晶电视上指示灯灯板,发现通上220V电后,指示灯亮蓝灯,这是正常的。
问题②我不知道高压板24V与地阻值为0,会否损坏主板?如何判断此时主板是好的?还是坏的?会否损坏电源板?

问题③高压板上4个电解电容,正反向测量4个电容正、负极引脚阻值全为0,如何维修高压板?如何判断高压板维修后,单独检测高压板的好坏?

问题④高压板上4个电解电容,都是390uF/35V,我没有此型号电解电容,我现有470uF/35V, 直径10mm*高13mm,能在此处直接代换吗?还是必须买原型号电容?

网友A:
强行加电源,慢慢调上去电压,看哪个部位发热

网友B:
主板24V电阻为0不正常,什么板子?主控电源一体还是主控电源分体?

网友C:
直接外接24V电源烧机,看看哪里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行加电源,慢慢调上去电压,看哪个部位发热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高压板上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还能强行加电源吗?不会放炮吗?

网友D:
应该有驱动管击穿,逐个拆下检测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高压板上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还能强行加电源吗?不会放炮吗? ...

所以我怂恿单位买了个热成像仪,自己偷偷用来观察短路发热现象。
不过貌似一次都没有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24V电阻为0不正常,什么板子?主控电源一体还是主控电源分体?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因为我电子技术不行,不懂老师说的主控电源一体,   主控电源分体, 这2者有什么区别?如何分辨这2者?
我把这块液晶电视的主板全图发上来,请老师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外接24V电源烧机,看看哪里发热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高压板上 电源接插口+24V与地阻值为0,还能强行加电源吗?不会放炮吗?
老师说的是外接24V电源,电源的功率要多少瓦以上才行?

外接24V电源,是要把高压板与主板、电源板脱开,单独检测高压板吗?高压板与灯管是否要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驱动管击穿,逐个拆下检测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电子技术不行,不知道高压板中哪个是驱动管,可以麻烦老师在我发的高压板图片上,标出哪个是驱动管吗?

问题①我在淘宝搜此高压板型号 VIT70079.00  ,有创维,海信等品牌电视也采用这种高压板,我必须买海尔高压板吗?其它品牌电视用高压板我能用吗? 如果我在淘宝买这款液晶电视的高压板, 如何检测在网上买到的这块高压板是不是好的?

问题②我不知道高压板24V与地阻值为0,会否损坏主板?如何判断此时主板是好的?还是坏的?会否损坏电源板?

如何判断高压板维修后,单独检测高压板的好坏?

问题④高压板上4个电解电容,都是390uF/35V,我没有此型号电解电容,我现有470uF/35V, 直径10mm*高13mm,能在此处直接代换吗?还是必须买原型号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因为我电子技术不行,不懂老师说的主控电源一体,   主控电源分体, 这2者有什么区 ...

看样子只是电源板挂了,直接淘块电源板换上就行了,自己要修的话就量24V的管子是哪个,拆换下试试吧

网友E:
有可能是驱动管烧了,,也可能是贴片电容

网友:
看了楼主的描述,建议还是直接换板子,更安全,更快。本坛有很多元件级别维修的帖子,但是只有大神级别的人,才能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只是电源板挂了,直接淘块电源板换上就行了,自己要修的话就量24V的管子是哪个,拆换下试试吧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没有仔细看我的贴子,我买了这台液晶电视的电源板,主板,后来又修好了电源板
现在又查到这台液晶电视的高压板有故障,  不知如何维修高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驱动管烧了,,也可能是贴片电容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电子技术不行,不知道高压板中哪个是驱动管,可以麻烦老师在我发的高压板图片上,标出哪个是驱动管吗?可以麻烦老师在我发的高压板图片上,标出是哪个贴片电容坏了吗?

问题①我在淘宝搜此高压板型号 VIT70079.00  ,有创维,海信等品牌电视也采用这种高压板,我必须买海尔高压板吗?其它品牌电视用高压板我能用吗? 如果我在淘宝买这款液晶电视的高压板, 如何检测在网上买到的这块高压板是不是好的?

问题②我不知道高压板24V与地阻值为0,会否损坏主板?如何判断此时主板是好的?还是坏的?会否损坏电源板?

如何判断高压板维修后,单独检测高压板的好坏?

问题④高压板上4个电解电容,都是390uF/35V,我没有此型号电解电容,我现有470uF/35V, 直径10mm*高13mm,能在此处直接代换吗?还是必须买原型号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没有仔细看我的贴子,我买了这台液晶电视的电源板,主板,后来又修好了电源板

我都看晕了,你到底是哪块板子的24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