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求助]想找一款光控开关怎么这么难?

楼主(2022-09-18):
想找一款通过光感控制通断的开关,要求是反的,即白天有光通,晚上无光断
某宝一搜,发现多是一些输入220V光控输出N伏的这种设备
我只是想找一款纯粹控制通断的开关呀

网友:
你不会买个来自己改一下,或者自己做一个。功能简单也不是很难。

网友:
路灯控制器,接反向触点……

网友:
光通?莫非是国产007里达文西的发明光控手电的结构

网友:
接个继电器触点换着用就行了…

网友:
普通光控开关里都有一个继电器,只要把触点换一下就行,如果没有三组触点就换一个继电器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这个要求一般是买不到的的,但是通过继电器或三极管转换下就行了,自己做个也很简单

网友:
有光的情况下就会亮 没光的情况下绝对不亮

网友:
输出N伏是什么东东?

网友:
要学会改造。

网友:
数码人,不合式就改

网友:
自己做呗用LM339

网友:
上面坛友推荐的路灯控制器最方便,简单修改或者不用修改就行

网友:
这个改下很简单,为什么一定要成品。

网友:
用继电器转接一下就行

网友:
达文西是你什么人?

网友:
说明别人不需要这款光控开关,或小众产品没市场。找款光控电路自己改改就行了。

网友:
tb不是有卖的吗?

网友:
改改改改改改改改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