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品站收的坏uni-t UT39b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2-09-18):
老板要了5块钱,旋钮丝滑,但是按一下屏幕闪一下就不亮了,以为电池没电了,回来拆开后发现大意了,原装电池8.7v
换了一个新的故障依旧,拆开看看啥坏了,保险丝坏了,换了一个问题依旧,拆开也没看到啥明显烧坏的地方,唉,头大慢慢查资料吧,坛友有思路没有
感谢观看

网友A:
不会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B:
有可能是自动关机电路出问题了,修过一个胜利的890D就是延时关机部分三极管挂了导致一上电闪一下就灭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开关坏了?接触不良!

网友C:
跑一下开关机电路慢慢查,只要主控没坏容易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芯片的问题吧?

不知道啊,按着亮一下就灭了,蜂鸣器还滋滋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一下开关机电路慢慢查,只要主控没坏容易搞

电路图给我我都看不懂,哈哈哈

网友:
发回厂家维修

网友:
哈哈,遇上地雷啦!

网友:
是不是开关有问题,换个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自动关机电路出问题了,修过一个胜利的890D就是延时关机部分三极管挂了导致一上电闪一下就灭 ...

延迟关机芯片就是那个tl062吧

网友:
看看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这个表的做工还是大厂风格的。

网友D:
又是牛屎芯片封装。做工可以。5块能修好还是值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牛屎芯片封装。做工可以。5块能修好还是值 的。

牛屎不圆,差评

网友E:
换个电源开关,秒杀

网友:
遇到过开关的故障

网友F:
先考虑开关及相关电路,这货芯片坏了很操蛋,没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考虑开关及相关电路,这货芯片坏了很操蛋,没焊盘,

卧槽,牛逼啊大佬这飞线太梦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电源开关,秒杀

重装了一遍,能开机了,太神奇了,液晶屏有一个腿显示不全,我在擦擦导电胶,测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