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 工信部回应国内什么时候手机能用上eSIM,正在研究推进,条件成熟后扩大...

楼主(2022-09-18):
锋潮科技 :苹果发布会结束当天就有人问了,国内什么时候手机用上eSIM……[笑cry]

刚去工信部官网查了下,确实有人问「在手机上用eSIM」的问题,提问时间就是苹果发布会当天。

工信部回应是,正在研究推进,条件成熟后才扩大应用。

此前,苹果发布会上表示,所有美国版iPhone 14系列,无SIM卡槽设计,不需要实体SIM卡,将全部采用eSIM。而国行版本依旧采用实体SIM卡。

网友A:
要ESIM干嘛,难道每次换手机还得去写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ESIM干嘛,难道每次换手机还得去写次号?

有网络就可以写号,或者通过另一部手机来写,不需要到营业厅。

网友:
如果手机坏了或者遗失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网络就可以写号,或者通过另一部手机来写,不需要到营业厅。

你以为会开放这么高的权限给你?但凡不利于管理的权限,都会要求实名实机,哪有什么自己写号?
如果esim推广,你信不信中移动中联通中电信会给用户套上一层又一层枷锁?

网友:
推进这些有啥好处,解散关闭sim卡研发机构和制造工厂么?还有依赖此存活的产业链么?你知道有多少人要因此失业,再就业么?
一切不要想当然,问点他们能干的事,比如说,禁止偷盗的手机接入移动网络,这点几大运营商是有能力拒绝接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网络就可以写号,或者通过另一部手机来写,不需要到营业厅。

就算不要去,也比我拔卡插卡来的麻烦吧,万一没有另外一个手机或者网络就完蛋。
另外一个就是盗号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好好解决下。

网友:
好处是一个手机可以绑定多个手机号 湾湾都用上esim手机了 在不推广 湾湾的的政客们会说大陆手机可落后了 他们还在用sim卡

网友:
正在研究就是慢慢来,不着急,十年后吧

网友:
我想起前期的小米手机必须在有sim卡的情况下才能刷机。
如果不想插自己正在用的sim卡,解决方法就是插一张废卡。
但是esim把用户仅有的这么一点点尊严也给抹掉了。

网友:
正在研究就是不要急,别再催,给爷慢慢等~~~

网友:
目前这个阶段应该是不用想了,估计就算实施的话也是N年后

网友:
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