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查找一个电源芯片的具体型号,丝印GP5T/GP6T,谢谢

楼主(2022-09-18):
有台C/CS接口的工业相机电源波动损坏,原机供电要求5V,使用者用7805供电,稳压前端是24v,最初表现是图像闪断,但是关机在开机又能出图,多次之后,开机指示灯闪烁一下后全暗,经过多次试验,造成无任何反应了,快递过来拆机发现电源芯片明显烧鼓泡了,找同样型号的机器拆机看同位置芯片,发现丝印上印刷为GP5T,同时在板卡另一面有同样的芯片,上面丝印是GP6T,具体请看图,附带测量正常机器此芯片各脚对地电压值,然后测量故障机拆掉芯片后各脚位置电压和正常机几乎没区别,麻烦大神给判断一下此芯片的具体型号,如果有其他替代芯片也行,再次感謝,一百奉上,请大神解惑,谢谢

这是另外一面和故障芯片一样封装的,丝印GP6

这个是正常工作的机器上芯片,丝印GP5

正常工作机器此芯片对地各脚电压值,故障机拆下芯片各脚和正常机几乎不插多少

这个是故障机,烧坏的芯片拿下了,漆面也有点脱落,过热应该很厉害

这个是正常工作机此芯片丝印状态

网友A:
找到了

BL8026CB5TR

FB电压是0.6V  也对上了

网友B:
稳压芯片,可以用RT9013-18代替,要改一下,脚位不一样

网友C:
怎么样,我说找我没用吧?来论坛一张嘴就找到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

BL8026CB5TR

非常感谢,这就赶紧买几片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我说找我没用吧?来论坛一张嘴就找到俩

那也应该谢谢,我这是老糊涂了,没想到来求助,不是你提醒,真的忘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芯片,可以用RT9013-18代替,要改一下,脚位不一样

我还是按楼上说的买吧,这机器很小,在改半天电路有点麻烦,不过还的要谢谢你

网友D(2022-12-09):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按楼上说的买吧,这机器很小,在改半天电路有点麻烦,不过还的要谢谢你 ...

你好,我想查一些IC或者引脚的定义,请问你们用什么软件来查的,
app我知道有芯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查一些IC或者引脚的定义,请问你们用什么软件来查的,
app我知道有芯查查 ...

你应该求助二楼的坛友。是他给我找到的。。呵呵。。

网友E(2024-03-26):
引用 楼主:
那也应该谢谢,我这是老糊涂了,没想到来求助,不是你提醒,真的忘记了呢 ...

你好,主板上的几个主芯片的丝印能看清吗?我的全部都是厂方抺了,你的要是能看清,请上图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主板上的几个主芯片的丝印能看清吗?我的全部都是厂方抺了,你的要是能看清,请上图看看,谢谢! ...

haha 机器都不知道扔那了。看不到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