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方案的主控板【已找到:IS918】

楼主(2022-09-18):
更新:已找到,IS918方案,同版型(板号不同)

金田 KF218 32G(1)
金田 KF218 32G(2)

买了 SM3281L ,老板送了一些无主控料板
其中一个跟其它的样式不一样,疑似带了侧边写保护
有朋友见过这是什么方案的吗?

CPS1 CPS2 CPS3 在U盘板上挺少见,而且他们的焊盘都是一个触点饱满  一个触点分叉

网友:
猜是3267的吧

网友:
我感觉有点像安国AU89103之类的

楼主:
双贴板没跳线不科学

网友:
is918m或者IS917

网友:
qfn48的主控太多了,猜不出是啥主控,等高手解答。

网友A:
那个cps焊盘应该是贴电容用的,贴上电容之后那俩小的焊盘就短接了,相当于一个跳线,跳电压的时候把绿波电龙贴到合适的位置就行,省掉了电阻跳线,群联有些U盘板喜欢用这个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cps焊盘应该是贴电容用的,贴上电容之后那俩小的焊盘就短接了,相当于一个跳线,跳电压的时候把绿波电龙贴 ...

有道理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
这个版型的板子我有,就不清是啥了,等回家看看,应该是3267,3268或者918

网友:
估计918,同7楼,那两个电容像群联的,正好点序和群联也有过合作
点序主控(IS918M_GA)的群联交钥匙方案我也见过

网友:
猜来猜去猜中是啥了吗

网友B:
猜个锤子,没有外置LDO排除3267,qfn48脚且没有CE跳线排除慧荣,看USB TX RX走线位置排除群联 安国,那么有且只有是银灿IS918,918M之类的主控了,具体参考前几年的金田KFxxx写保护,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个锤子,没有外置LDO排除3267,qfn48脚且没有CE跳线排除慧荣,看USB TX RX走线位置排除群联 安国,那么有 ...

应该918M_GA
安国可以直接排除,89103封装尺寸不同,21年的板子,绝对不会是89101/2

网友:
一群神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