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论坛首拆:拆修一个“荷兰”VICTRON进口便携车用12V铅酸蓄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2-09-18):
  充电器产于2013年左右至今约10年。近期因模式按键失效,故拆之。
  这个充电器适用于给一般不超过60AH12V铅酸蓄电池充电,选择14AH以下蓄电池时充电电流为0.8A,选择大于14AH时充电电流为4A,整机最大功耗65W,IP65防水。
  经过拆解,发现市电抗干扰电容、继电器等均为国产,可断定并非荷兰原产,但从做工用料看不是一般国产可比,有没可能国外设计国内代工?了解的网友帮忙解惑一下。废话不说了,上图。

号称荷兰VICTRON进口

整体,输出线的蛇皮是后加的

电瓶夹可拆卸

市电输入插头,认证不少

近看正面

背面,6个三角螺丝固定

上盖

下壳,及输入输出线端部都有防水密封圈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整体

电压转换芯片:意法半导体UC3844B,是高性能固定频率电流模式控制器。

特点
控制小板位于散热器下

MCU:合泰Holtek   HT46R47,负责显示、充电控制。

小板上的运放KIA324,对变压器次级一个单独绕组电压采样,辅助进行电源管理

变压器宽度约3cm

国产天波继电器

初级开关管8N60,带温度保护,温度开关串在G极

市电输入抗干扰电感及电容(品牌:昱电)

初级滤波电容,包了热缩管,品牌未知。包括输出电容等靠近散热片的都包了热缩管,安全这么重视?

这个滤波电容,品牌HK,什么牌?

输出电流采样电阻,2支并联,什么阻值?好奇拆开量一量原来是0.1欧

电路板初级局部,颜色较深的部分,是抹了变压器漆,不是被烤黑的。可以看到地线采用一点接地,其它地方也有,说明设计还比较用心

原机微动开关按下时阻值无穷大,备件(左)也是国产的按压杆较长,截短先凑合,可惜我有好多欧姆龙的杆太短。

至此拆机完成,感谢观看!

网友:
这做工应该是出口货来的

网友:
  出口转内销  质量不如家乐福那批货  ……

  摩托 2A    汽车 4A   ^^^

网友:
密封,不需要风扇散热

网友:
victron隶属于深圳市电精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卫,注册资金:890万元,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白花社区第二工业区百艺盛科技大厦第6层、第7层南半层,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软件开发与销售;POS系统、不间继电源的技术开发与销售;计算...

网友:
看做工也是国产的 勉强出口

网友:
似乎是用于汽车电瓶的?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好详细,开眼了

网友:
做工不错,还有防水措施,故障也不大,修好了接着用。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好的产品市场监管标准,就能有产品出来!反观国内国标是最低标准,形同虚设的市场监管

网友:
楼主,揭开背部标签,看看里面是否还有字?
感觉进口的应该都是成品模具带阴(阳)刻字的

网友:
做工还行,管他国产进口,好用就行

网友:
想买一个这款,还能买到吗

网友:
假洋鬼子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