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无须电阻单一芯片REF200制作100/200/300/400UA的恒流源

楼主(2022-09-19):
REF200一个芯片也就二元多包邮,电路也十分简单  输入电压2.5V ~ 40V

网友:
恒流精度如何? 可调吗?

网友A:
楼上的表弟开始感兴趣了:“赶快做一个来校表!”

网友:
这意思是什么外围都不要就一IC搞定了?真是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0.5%的精度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表弟开始感兴趣了:“赶快做一个来校表!”

这个级别的电流,随便找个基准电压芯片,输出串联万用表,电阻,电位器调出来就行。哈哈

网友:
赞同6楼观点,基准精度高于0.1%才有校3位半表的可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级别的电流,随便找个基准电压芯片,输出串联万用表,电阻,电位器调出来就行。哈哈 ...

你的方法要高精度表才能用校准这个电路自校准了,精度是差了点,三位半一般只是20ma档,测100ua.只能显示0.10的了

网友(2023-04-18):
这种芯片基准很低,要经过校准

网友:
很多表,最低是100UA,50UA档

网友(2024-04-07):
想请教一下您,我用ref200,并没有测出来100uA的电流,当我给端口8的输入电压是5v,端口1输出电压是4.7v;输入电压是3.3v,端口1输出电压是3v;串上一个电阻后也是一样,并没有实现恒流源的效果,想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