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BG3MZU MAT-125天线调谐器拆解(点菜拆-3)

楼主(2022-09-19):
此设备为我自己买的全新产品大概花了850元,它曾帮助我在只使用一根5米长导线的情况下,通联了全球80多个国家的业余电台,最远距离南非22000公里。

mAT-125短波全自动天线调谐器
BG3MZU 张志斌
电话:18903187180 www.bg3mzu.com
产品介绍
【03】 重要提示
【03】 ;和[Tune]键配合完成模式切换;
“1.5”灯: 表示当前驻波比小于等于1.5
“2.0”灯:表示当前驻波比小于等于3,大于等于1.5
“>3.0”灯:表示当前驻波比大于3 “Tune ”灯:电源指示

mAT-125在电源开关没有打开时,它处在极低电流的关机状态。在关机状态下,调谐器为旁路模式,输入的射频信号直接输出到天线。按下[Func]键开机时,调谐器自动恢复到上次所调整的设置,如果再关掉调谐器,调谐器将恢复到旁路模式。
在后面板上,有4个连接器:
Power :直流电源输入插座(2.5×5.5mm 插头,内正外负)
Tx :射频功率输入(标准SO-239插座)
Ant :射频功率输出(标准SO-239插座)
GND :接地
Radio :扩展用接口,未使用

[安装说明]
mAT-125为室内使用的天线调谐器,不具有防水功能。如果您需要在室外使用,请务必做好防水保护,以免进水造成损坏。
应将mAT-125靠近与之相连的发射机或功率放大器安放,并且前面板要有足够的空间以便进行操作。为使天线调谐器能够良好的散热,不要把mAT-125放在发射机或功率放大器的顶部,应安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接地将显着提高mAT-125天线调谐器的安全性和调谐性能。最好把后面板上的接地端连接到专用外接地线。如果没有专用地线,连接到金属的自来水管也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mAT-125天线调谐器射频输入和天线输出,应当采用高品质的50欧姆同轴电缆和插头。为保证接触良好,不要使用压接插头,只有正确焊接插头才能保证电缆和插头的良好接触,并提供令人满意的性能。同轴电缆能承载的功率不能低于您使用的最大功率,并尽可能的短。标注“Tx ”的座连接发射机,标注“Ant ”的座连接天线,如果接反将不会无法调谐。
mAT-125天线调谐器天线输出端要使用标准50欧的同轴电缆,如果使用其它阻抗的电缆,则需要一个平衡-不平很转换巴伦进行阻抗转换,具体资料可在互联网查询。
mAT-125天线调谐器需要11 - 15伏直流电源,最大电流为0.5安培。请注意, 您选用的电源如果不符合该要求,可能会造成mAT-125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您的发射机或放大器使用13.8V 直流电源,天线调谐器可以与之共用电源,但要保证该直流电源能够为mAT-125提供额外的0.5安培的电流。 建议单独使用稳压电源为天线调谐器供电。mAT-125的背面的直流电源插座使用2.5×5.5mm 的电源插头,插头极性为内正外负。使用前请检查电源正负极是否正确,如正负极接反,天线调谐器不会损坏,但无法工作。
[操作详细说明]
连接好与天线、发射机或功率放大器的射频电缆和直流电源后,mAT-125天线调谐器即可正常的工作。当按下发射机的PTT 键,射频功率进入天线调谐器,前面板的发光二极管组会显示当前的SWR 。
一次完整的调谐过程:
1、 把您的发射机或者功率放大器的射频输出功率调整在10瓦-20
瓦范围,模式为CW 、FM 或者FSK 。
2、 如果天线调谐器处在全自动模式下(默认模式),按下发射机的
PTT 键并等待2秒钟即开始自动调谐; 如果天线调谐器处在半
自动模式下,按下发射机的PTT 键后,再轻按天线调谐器前面板
的[Tune]键即开始自动调谐。待调谐结束后,通过前面板的发光
二极管可以看到调谐后的驻波比。驻波比一般在1.5以下。
3、 一次调谐完成后,如果SWR 小于等于1.5,则天线调节器会自动
把当前配置数据报存在EEPROM 中; 如果SWR 不满意,可以
进行手动微调。提示:在关机状态下,按住[Tunc]键,再按[Func]
态。
4、 在一次调谐后,如果对驻波比不满意,可以手动进行微调,有可
能得到更小的驻波比 。手动微调的方式:首先轻按[L Up]或者[L
Dn]键,增大或者减小电感值,使得驻波比最小;再请按[C Up]
或者[C Dn]键,增大或者减小电容值。
5、 调整好配置后,mAT-125会自动保存当前配置数据。关机后再
开机,会自动恢复上次关机时的配置。如果要想旁路天线调谐器,
只需要关闭电源即可。
工作模式切换:
mAT-125具有全自动和半自动两种工作模式。在全自动模式下,如果天线驻波大于1.5,当天线调谐器输入一个稳定的射频功率信号(CW 、FM 、FSK 等)超过1秒后,就自动开始调谐;在半自动模式下,如果天线驻波大于1.5,给天线调谐器输入一个稳定的射频功率信号后,需要
按一下[Tune]键才开始调谐。
mAT-125默认为全自动模式,在按住[Tune]键的情况下,再按[L Dn]键,“Tune ”灯闪烁一次,天线调谐器切换为半自动模式;再一次按住
[Tune]键的情mAT-125短波全自动天线调谐器
说明书

BG3MZU 张志斌
电话:18903187180 www.bg3mzu.com
mAT-125 120瓦短波全自动天线调谐器
目录
产品介绍
【03】 重要提示
【03】 ;和[Tune]键配合完成模式切换;
“1.5”灯: 表示当前驻波比小于等于1.5
“2.0”灯:表示当前驻波比小于等于3,大于等于1.5
“>3.0”灯:表示当前驻波比大于3 “Tune ”灯:电源指示

mAT-125在电源开关没有打开时,它处在极低电流的关机状态。在关机状态下,调谐器为旁路模式,输入的射频信号直接输出到天线。按下[Func]键开机时,调谐器自动恢复到上次所调整的设置,如果再关掉调谐器,调谐器将恢复到旁路模式。
在后面板上,有4个连接器:
Power :直流电源输入插座(2.5×5.5mm 插头,内正外负)
Tx :射频功率输入(标准SO-239插座)
Ant :射频功率输出(标准SO-239插座)
GND :接地
Radio :扩展用接口,未使用

[安装说明]
mAT-125为室内使用的天线调谐器,不具有防水功能。如果您需要在室外使用,请务必做好防水保护,以免进水造成损坏。
应将mAT-125靠近与之相连的发射机或功率放大器安放,并且前面板要有足够的空间以便进行操作。为使天线调谐器能够良好的散热,不要把mAT-125放在发射机或功率放大器的顶部,应安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接地将显着提高mAT-125天线调谐器的安全性和调谐性能。最好把后面板上的接地端连接到专用外接地线。如果没有专用地线,连接到金属的自来水管也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mAT-125天线调谐器射频输入和天线输出,应当采用高品质的50欧姆同轴电缆和插头。为保证接触良好,不要使用压接插头,只有正确焊接插头才能保证电缆和插头的良好接触,并提供令人满意的性能。同轴电缆能承载的功率不能低于您使用的最大功率,并尽可能的短。标注“Tx ”的座连接发射机,标注“Ant ”的座连接天线,如果接反将不会无法调谐。
mAT-125天线调谐器天线输出端要使用标准50欧的同轴电缆,如果使用其它阻抗的电缆,则需要一个平衡-不平很转换巴伦进行阻抗转换,具体资料可在互联网查询。
mAT-125天线调谐器需要11 - 15伏直流电源,最大电流为0.5安培。请注意, 您选用的电源如果不符合该要求,可能会造成mAT-125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您的发射机或放大器使用13.8V 直流电源,天线调谐器可以与之共用电源,但要保证该直流电源能够为mAT-125提供额外的0.5安培的电流。 建议单独使用稳压电源为天线调谐器供电。mAT-125的背面的直流电源插座使用2.5×5.5mm 的电源插头,插头极性为内正外负。使用前请检查电源正负极是否正确,如正负极接反,天线调谐器不会损坏,但无法工作。
[操作详细说明]
连接好与天线、发射机或功率放大器的射频电缆和直流电源后,mAT-125天线调谐器即可正常的工作。当按下发射机的PTT 键,射频功率进入天线调谐器,前面板的发光二极管组会显示当前的SWR 。
一次完整的调谐过程:
1、 把您的发射机或者功率放大器的射频输出功率调整在10瓦-20
瓦范围,模式为CW 、FM 或者FSK 。
2、 如果天线调谐器处在全自动模式下(默认模式),按下发射机的
PTT 键并等待2秒钟即开始自动调谐; 如果天线调谐器处在半
自动模式下,按下发射机的PTT 键后,再轻按天线调谐器前面板
的[Tune]键即开始自动调谐。待调谐结束后,通过前面板的发光
二极管可以看到调谐后的驻波比。驻波比一般在1.5以下。
3、 一次调谐完成后,如果SWR 小于等于1.5,则天线调节器会自动
把当前配置数据报存在EEPROM 中; 如果SWR 不满意,可以
进行手动微调。提示:在关机状态下,按住[Tunc]键,再按[Func]
态。
4、 在一次调谐后,如果对驻波比不满意,可以手动进行微调,有可
能得到更小的驻波比 。手动微调的方式:首先轻按[L Up]或者[L
Dn]键,增大或者减小电感值,使得驻波比最小;再请按[C Up]
或者[C Dn]键,增大或者减小电容值。
5、 调整好配置后,mAT-125会自动保存当前配置数据。关机后再
开机,会自动恢复上次关机时的配置。如果要想旁路天线调谐器,
只需要关闭电源即可。
工作模式切换:
mAT-125具有全自动和半自动两种工作模式。在全自动模式下,如果天线驻波大于1.5,当天线调谐器输入一个稳定的射频功率信号(CW 、FM 、FSK 等)超过1秒后,就自动开始调谐;在半自动模式下,如果天线驻波大于1.5,给天线调谐器输入一个稳定的射频功率信号后,需要
按一下[Tune]键才开始调谐。
mAT-125默认为全自动模式,在按住[Tune]键的情况下,再按[L Dn]键,“Tune ”灯闪烁一次,天线调谐器切换为半自动模式;再一次按住

楼主:
这个是主角,mat125就是配合他实现全球通讯的

网友A:
这个高级了。有个人呼号的电台。

网友B:
这个不受管制吗?

网友C:
4区友台发来贺电

网友D:
这不就是全球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级了。有个人呼号的电台。

肯定是合法的业余电台,俺的呼号是BD4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受管制吗?

肯定是合法的业余电台,俺的呼号是BD4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区友台发来贺电

感谢四区友台的惠顾!这里是BD4O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全球通信吗?

具备传播条件时,确实可以进行全球通信

网友E:
制作精美啊,2节锂电池就可以传2万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作精美啊,2节锂电池就可以传2万公里了?

这个是天线调谐器,是配角。主角是FT-817

网友:
这需要有证吧!

网友:
真正全球通,好玩啊!

网友:
这个设备不错

网友:
7区友台发来贺电

楼主:
对,人需要考取操作证书,设备需要有国家认可的电台执照

网友:
无线调谐器做工看着不错,电台爱好者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