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几百元的家用电锯求推荐,自己想把床和沙发搞一搞

楼主(2022-09-19):
自己想把床和沙发搞一搞,手锯太慢太累。目前已有的工具是,一个220v电钻,一个锂电钻,威克士万用宝。万用宝挖方孔非常好,但锯板子太慢了。

网友A:
锯板子肯定是用电圆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板子肯定是用电圆锯啊。

我也觉得电圆锯对    而且得做一个工作台  倒装锯片   那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不过自己DIY的话   要注意安全

网友:
首选电圆锯,次选云石机,角磨机锯木头太危险,建议不要用。

网友B:
粗加工还是做细活,粗加工,曲线锯和马刀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加工还是做细活,粗加工,曲线锯和马刀锯。

家用的简单的,利用率不高。220V电钻加一个电锯外挂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的简单的,利用率不高。220V电钻加一个电锯外挂行不行?

严重不支持,绝对作死行为,千万别被那些宣传的骗了,锯木头一个把不住跳起来,蹦身上绝对是血肉横飞

网友C:
预算少,不常用,那就云石机吧。

网友:
其实一般是用三合板吧?量好几个主要的大尺寸,在木材开好了搬回家,之后用手锯也没多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算少,不常用,那就云石机吧。

这个建议太好了,博世云石机才300不到

网友:
用得少,百八十的曲线锯有的是。

网友:
曲线锯和马刀锯

网友:
东成的能倒装电圆锯很不错

网友D:
云石机随便玩玩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石机随便玩玩足够了

做了几天功课,觉得云石机配一块切割底板比较便宜比较安全一些。电圆锯太贵,曲线锯太专业,马刀锯切割石材不行。云石机可以切割木材石材,牧田云石机还送金属切片,可见也可以切割薄一点的金属。

网友E:
云石机加裁板器,效率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石机加裁板器,效率刚刚的

底板选钢板好还是电木好?

楼主:
曲线锯太专业,说是切割直线需要功底好

网友:
曲线锯比较慢,不适合大批量加工,而且曲线锯锯大阪不直,圆锯就比较合适大批量加工,就算是手动锯也比较直。而且还可以固定锯。曲线锯相对便宜些,圆锯贵些。就看那个适合自己。之前我改短桌脚就是用的曲线锯10*10厘米,也要搞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