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拆解』拆修清理老式广电机顶盒遥控器

楼主(2022-09-19):
『X拆解』拆修清理老式广电机顶盒遥控器
哈哈,替同事省了钱,结果她却买了一盒咖啡给我喝。。盛情难却啊。。

这种是广电的机顶盒,一开始是让我买个电视遥控,听着总觉得不对劲,多问之下才知道要配的是老式广电机顶盒

那种机顶盒应该也是能买的到,但是在现有旧遥控的前提下,确是没必要去花这冤枉钱。。本来都打算上门看了。。

罪归祸首还是使用了相对遥控耐用的电池

拆开,电路板入手滑腻腻,都是电解液

芯片部分也是腐蚀严重

加锡补焊后测量通断正常

之后将电路板用酒精棉签擦拭电路板
外壳及橡胶摁键全用洗手液水洗
之后装起来通过手机相机查看遥控是否每个键都能触发红外二极管。。
复原后给送过去,同事他爸用的很开心满意。

网友:
上门服务好,服务周到好评

网友:
淘宝9.9包邮,这玩意还是用铁壳干电池防漏液好点

网友:
我也弄过这种电池漏液的广电机顶盒遥控器,能顶一阵子 ,但不值得搞,因为电池仓弹簧腐蚀了,经常会接触不良,还是花10元淘宝买一个划算。

网友:
遥控器因电池问题损坏占有很大比例,另外就是晶振了

网友:
对你同事来说,这个遥控器如果有卖的,买一个也不错;对你来说,得到一盒咖啡挺不错

网友:
服务周到!还上门!
前面是她,到后面又是他了.你这同事是女同事?

网友:
遥控器是女同事故意搞坏的,什么原因有待坛友分析。

网友:
广,可、广、邮件。

网友:
不错,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这种石墨键盘被电池液 泡久了,一擦就掉光了,没法修。用这种金属的,还差不多。

网友:
修这种便宜简单的低压小电器最好玩,修好能增加技能和好感,修不好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昨天问精华楼主,说用洗板水才好,酒精容易氧化

网友:
漏液电池是遥控器的一大杀 手,硬封芯好评

网友:
好多年都没开过电视了,,,

网友:
现在用广电盒的少了

网友:
划重点:她

网友:
处理的不错,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