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知名的空调外机控制器,没看出明显的问题点,当料板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2-09-19):
这是老爸捡的,说留给我看是什么东西
没见过这玩意,从接口标记看,感觉应该是个空调外机控制器,但品牌、型号搞不清楚

外形

揭开铁壳子

侧面有个标签(配ASN98D22UFZ压缩机),可能熟悉的坛友认识

没螺丝,就是四角有卡扣

材质ABC,据说是ABS+PC
14年11月7日生产

上下壳子扣好的样子

主要的线都在

再看板子

电源输入和接地线

黑色的估计是压敏电阻(常见都是蓝色的)

X电容、Y电容、共模电感等EMC元件

边上还有个气体放电管,防雷的

高压电解

5A小继电器2只

16A大继电器1只

偶是看这一堆字来推测是空调外机控制器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下继续看板子

楼主:
这是控制部分

主控
型号被防水胶挡住了,看不全

三端稳压7805

ULN2003
7路低边集成驱动器,看走线是去电子膨胀阀的

这部分看着是个小开关电源

功能选择,但感觉表述不清楚

这里空焊盘应该是预留给直流风机驱动芯片的

这里还有一大片铝

挺厚,而且下面有不少件

也拆掉看看

边上的是输入的扁桥

中间两个管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输出是那两根蓝色线

这片好大,看标记的字这是压缩机绕组的驱动器

这里还有一堆电路,带2903比较器和S4427低边驱动器,应该就是驱动中间两个大管子的

板子背面很干净,一个件都没有

没接触过空调外机控制板,只是感觉像是变频空调上用的,元器件倒是不少,留着当料板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空调室外机控制板!

网友B:
盲猜可能可以接美的的。散热片看起能夹个铜管。能用冷媒散热。

网友:
是不是全新的?不然不可能这么干净。看到一个TDK的电感了,用料不错。

网友:
美的变频机外机驱动板,变频机还是不靠谱,恶劣环境下,复杂的驱动板故障率有点高

网友:
楼主又成功水了一贴

网友:
好复杂啊,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变频空调的外机主板,至于说是什么品牌的看不出来。

网友:
估计也只能做料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室外机控制板!

嗯嗯,看样子是变频空调外机上用的

网友:
控制板看着还不错,可以留下拆件用了

网友:
看壳子以及线束设计,应该是美的的

网友:
经常弄空调的师傅,可能会看出是哪个品牌的。

网友:
大一匹变频空调的板子,某些元件还是进口的,当料板不错。

网友:
有些件估计只有空调板子上用得上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可以先暂时放一边做备料,说不定哪一天就派上用场了!

网友:
电子膨胀阀应该是缩水了。 插座都没焊。

网友:
当料板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猜可能可以接美的的。散热片看起能夹个铜管。能用冷媒散热。

哦哦,原来那俩槽是用来夹铜管的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