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能人的汽车应急电源型号x10大家看看哪里坏了

楼主(2022-09-19):
一个小能人x10汽车应急电源坏了,电池电压正常12.8v左右,但是就是充不进电,按按键灯也不亮,测量主板上面大多数元件电压都在12.8v左右,就连那个照明灯两端电压也是12.8v左右,请教高手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是主控坏了吗?

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弄不明白呀,郁闷,特来请教高手大神!!!

网友A:
就是一个3串的升压保护板吧,放电都不过板的,买一个12v的保护板,然后12.6v直接充电就好了

网友:
换个新的就好。

网友B:
那几个指示灯都不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几个指示灯都不亮吗

四个指示灯插充电器充电依次亮,反复两次后指示灯就再也不亮了

网友C:
没玩过,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替换排除试试

网友D:
单板看升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替换排除试试

肯定是板子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板看升压正常不

拆掉电池,插充电器量吧?要测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个指示灯插充电器充电依次亮,反复两次后指示灯就再也不亮了

可以给手机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手机充电吗

充不了,usb输出口没电

网友:
这玩意尽量别给手机充电,有点危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3串的升压保护板吧,放电都不过板的,买一个12v的保护板,然后12.6v直接充电就好了 ...

他这个电池有5根采样线,启动电源应该是4串14.8v的,通常配的充电器是15v,不充到16.8v的目的就是防止电压太高,烧坏汽车电路。

网友:
汽车应急可以用

网友:
不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这个电池有5根采样线,启动电源应该是4串14.8v的,通常配的充电器是15v,不充到16.8v的目的就是防止电 ...

是4串14.4v的,但是充电器是5v的,不是15v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4串14.4v的,但是充电器是5v的,不是15v那种

这厂家真的脑壳烂,还搞个5v充电器,然后内部升压,成本也上去了。不过考虑到遍地都是手机5v充电头子,实用性还不错。一般廉价的dc升压纹波都非常高,低压大电流温度也高,反正无论如何对电子产品都是摧残

网友F:
这个充电宝能启动汽车???
汽车电瓶真亏电时,可能不行吧

网友:
充不进电是不是电瓶有虚电,电瓶电压与应急电源电压一样。一直觉得这东西存在的价值很低,电瓶老化就换新的,偶尔一次没电就想办法搭电。为了几年一次的缺电准备一个应急电源不值当。而且应急电源长时间闲置也容易损坏本身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充电宝能启动汽车???
汽车电瓶真亏电时,可能不行吧

启动电源绝对没问题,我的旧小车严重亏电,用它启动了十几次,都可以的,……不过现在放着不用也坏了,也想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