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金雨36-60V 12-32Ah脉冲铅酸充电器

楼主(2022-09-19):
咸鱼上看到的,价格不贵就买个回来新鲜新鲜,充电主力还是随车的西普尔。

正面全貌,立式变压器PQ48G30-A

主板全貌

丝印JY09M,上海居逸电子功率管

数据手册:https://pan.baidu.com/s/1A4bpEQ2Cb-FNTU0ZsBcKKw

输出端另一颗功率管,丝印UF1006H,常州中光大电流快恢复整流管,与上面一颗一起组成正负脉冲。

数据手册:http://www.cz-zg.com.cn/UploadFile/201542513235383406.rar

输入端功率管,丝印JY19M
输入主滤波右边有一一颗NTC,丝印5D-11,没拍出来。

风扇特写,浙江文烁12V 0.08A。

背面全貌

STM8S003F3单片机
数据手册: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stm8s003f3.pdf

背面的标识

与普通三段式充电器的不同之处:
1. 没有LM384等传统功放芯片,取而代之的是单片机;

2. 靠输出端(电池)供电控制通断,单独插220V输出端无输出;
3. 带正负脉冲(宣称全程正负脉冲);
4. 宽输出电压,36-60V电池都可以,通过检测输出端电压实现。

论坛之前也有过其他型号拆解,口碑貌似不太好,也有人说分新老版本,老版本用料足,输入滤波和保险管都有但可能是风扇不好容易炸管;新版本用料省一点但是不容易炸管,具体有待时间检验。
根据本人用的两次来看,气温25°左右比西普尔主观感受充的更足一些(起步动力),具体续航差距暂时不表,电动车存在蹭碟问题正在抽空调整所以目前续航不具有代表性。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补充内容 (2022-10-19 09:59):
滤波电容规格:输入400V 82uF,输出100V 100uF。

网友A:
72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可以随便换吗?我感觉我那个台铃原配外观像山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V铅酸电池的充电器可以随便换吗?我感觉我那个台铃原配外观像山货。

台铃好歹是个牌子,10多年前见过一个台铃原装充电器是常州产的具体厂家没记住,手感很沉看外观做工应该不差。

看看背面的生产厂家,还不放心就跟我一样裸了发上来让大神们帮你看看。

网友B:
我感觉这种充电器不太靠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这种充电器不太靠谱呢

所以只做配角,偶尔用用毕竟有脉冲,要靠谱闭着眼睛买西普尔、特能。

网友C:
铅酸电池充电器是比较简单的脉冲分段式充电的,这个很简单的,估计电动车厂家的充电器应该质量过硬的;但是某宝上单卖的充电器估计做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充电器是比较简单的脉冲分段式充电的,这个很简单的,估计电动车厂家的充电器应该质量过硬的;但是 ...

感谢大神关注。

一般品牌电动车随车的充电器的确都不错,就算不是大厂出品做工用料也不会太差。

淘宝上单买也没问题,认准品牌。

网友D:
不错,还是单片机的,上次买了个便宜货,板子一层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还是单片机的,上次买了个便宜货,板子一层灰

感谢关注。

只要做工好有灰不是大问题,打理一下,对得起价格就行。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

网友E:
电动车要啥正负脉冲,天天骑,新电池两天一冲,旧的一天一冲,加水能延长点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要啥正负脉冲,天天骑,新电池两天一冲,旧的一天一冲,加水能延长点寿命, ...

加水的确更有效,只是麻烦了点。

网友F:
电动车没用过铅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没用过铅酸电池

我是没用过锂电,去年刚买的一台也还是铅酸,胆子小懂的又少,更重要的是荷包还不宽裕,只能买个铅酸凑合一下。

网友G:
10年前买过正驰的脉冲充电器,多少有点效果,只是现在不用了,电车都换60v的了,那个是48v的现在一直吃灰呢。

网友:
帮忙顶起来~

网友H:
以前稍微好点的牌子电动车,都找南京西普尔、特能代工充电器。现在天长市劣质充电器(铅酸居多)大行其道,关键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年前买过正驰的脉冲充电器,多少有点效果,只是现在不用了,电车都换60v的了,那个是48v的现在一直吃灰呢 ...

是的,效果多少是有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稍微好点的牌子电动车,都找南京西普尔、特能代工充电器。现在天长市劣质充电器(铅酸居多)大行其道, ...

竞争激烈啊,能看到的充电器都省料,看不见的地方不知还有都是地方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