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强北二代蓝牙耳机充电盒如何拆!~

楼主(2022-09-19):
华强北二代蓝牙耳机充电盒如何无损拆开?上次暴拆华为耳机后现在这个不想暴力拆了,上来请教大神们!~谢谢指教,图片是网上找的!~懒得拍了再上传电脑!~

网友A:
买个手表拆后盖的工具,从缝隙插入撬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手表拆后盖的工具,从缝隙插入撬出来

谢谢指教~!!~

网友B:
用台虎钳挤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台虎钳挤压一下

二面都要挤压一下吗?会不会爆裂的!~

网友C:
华强北二代蓝牙耳机充电盒如何拆--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强北二代蓝牙耳机充电盒如何拆--同问

请大神支招!~!~

网友D:
只能找什么薄的东西,卡住两边的卡扣,然后从下面充电插孔那里往上顶,这样拆还是会有痕迹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找什么薄的东西,卡住两边的卡扣,然后从下面充电插孔那里往上顶,这样拆还是会有痕迹的,没有什么好的 ...

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E:
了解里面的结构才好拆,如果内层是有胶水粘住的,想无损,难了。

网友F:
找薄的撬片,从这两头插进去向上撬,挑开就拔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里面的结构才好拆,如果内层是有胶水粘住的,想无损,难了。

是的!~所以上坛请教拆过这个盒子的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薄的撬片,从这两头插进去向上撬,挑开就拔出来了

谢谢坛友分享,你是不是完美拆了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分享,你是不是完美拆了出来!~

不是很完美,还是会有撬痕,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很完美,还是会有撬痕,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这样都可以了!~我的耳机充电脚接触不良!想拆出来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进来看看。。。

谢谢关注!~

网友H:
暴力拆解的结果不过是换一对而已,美元已经在桌子上摆着准备了,锤子扬起。。

网友I:
拆了换电池吗?只要有缝,撬片撬棒伺候就可以,但很难完全无损,毕竟撬的时候有受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暴力拆解的结果不过是换一对而已,美元已经在桌子上摆着准备了,锤子扬起。。 ...

图片是网上借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拆了换电池吗?只要有缝,撬片撬棒伺候就可以,但很难完全无损,毕竟撬的时候有受力点。 ...

耳机充不了电,可能充电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