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池漏液沾到墙上怎么搞啊???

楼主(2022-09-19):
电池漏液沾到墙上怎么搞啊???

电池漏液沾到墙上怎么搞啊???

网友:
这电池液体量比较大,水多……

网友:
好家伙,这么长...漏液害人不浅呐
若是我家,就让家里学绘画的小朋友自由发挥想象,画点描点添加点

网友:
大白墙?喷漆了么?
喷漆的话用干净的废毛巾蘸水擦看看能不能擦掉,没喷漆其实更好办,以前你装修肯定会剩下腻子粉,就用那个,颜色与你墙面颜色是一样的,用腻子粉调成腻子,用勺子轻轻挖掉被污染的表面,然后用腻子补,用买酵母粉会送的面团塑料刮刀或是类似边缘平整的东西刮平收光。

网友:
某宝买补墙喷漆喷一遍,或者自己刷一层乳胶漆

网友:
只能刮掉了,然后补一下

网友:
垂涎三尺,哈哈

网友A:
如果不是很深 是不是可以用砂纸磨掉?

网友B:
直接刷漆?话说你这钟用碱性电池也是心大

网友C:
看这液量,估摸着都渗的挺深的了,可以先打磨一个点看下多深,太深直接喷漆,浅直接全部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白墙?喷漆了么?
喷漆的话用干净的废毛巾蘸水擦看看能不能擦掉,没喷漆其实更好办,以前你装修肯定会剩 ...

毛刷刷了漆了......

不清楚啥时候漏液都不知道.....

房子很少住......

网友:
所以还是要换锂电,碱性电池害人不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刷漆?话说你这钟用碱性电池也是心大

我一般随便用.....

不管什么碱性电池什么碳性电池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液量,估摸着都渗的挺深的了,可以先打磨一个点看下多深,太深直接喷漆,浅直接全部打磨一下{:0 ...

不清楚到底有多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很深 是不是可以用砂纸磨掉?

不清楚有多深啊.......

网友:
砂纸磨,上乳胶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随便用.....

不管什么碱性电池什么碳性电池的啊......

那你就等着半年刷一次墙吧
小电流用碱性就是等着漏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等着半年刷一次墙吧
小电流用碱性就是等着漏液的

家里现在不挂钟了 毕竟现在手机随身

冰箱有个时钟 不是很准 看大家改8025我也好像搞 但是冰箱面板不会拆

网友:
哈哈哈,真好笑,竟然这么多水,并且和图片边框平行

网友:
……轻轻刮去漏液的墙面,然后刷一层薄薄的白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