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开看看Honeywell房间控温器内部啥样

楼主(2022-09-19):
单位会议室改造更换了几个房间控温器,以前一直想看看内部结构和原理,这次有机会了

这是正在使用的。下面是拆下来的。

网友:
那个好像是控温真空盒

网友:
这种开关放到覆铜板上,真的很难胜任,铜箔烧断、开关烧蚀、焊锡融化都存在。

网友A:
怎么这么脏啊,还好意思叫领导开会。

网友:
也第一次见内部结构,好奇这金属膜片什么个结构,双金属片,还是一个空气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脏啊,还好意思叫领导开会。

领导只看表面光就行了

网友:
这使用环境有些许恶劣啊,有点潮有点灰

楼主:
所以换了新的

网友:
这个看来也有年头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是这样的结构,一直以为滑动电阻的。不过现在都用数控的了。

网友:
你们的会议室设在了煤窑底部吗?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圆的金属的东西叫充气膜盒感温组件,也叫温控膜盒。

网友:
我公司也有这个,一样的
原理没有看明白

网友:
霍尼韦尔啊,造飞机仪表挺强的

网友:
以为很高端,原理很简单。

网友:
风机盘管控制器我买了一个打算用在地热循环泵控制。

网友:
纯机械的啊

网友:
机械的稳定可靠,节能

网友:
谢谢楼主拆解头一次见这温控器内部结构

网友:
很多年前,我在学校顶楼的报告厅里见过这种开关,控制中央空调风机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