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改造液晶温、湿度时钟,华盛、目博士拆开加RX8025T

楼主(2022-09-19):
淘宝每天签到红包买了十几个企业级的RX8025T UC

其中的一款

后来买的另外一款

开拆

早期买的这款是导电胶按键,有时候按钮会卡住

拆下来的晶振、电容

把电源、地、信号输入接好

接上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装起来

这是后来买的另外一款,电路板比之前买的短一点,用的是金属薄片按钮,这个比导电胶按钮好用很多,从来没有卡过壳!

也是牛屎芯片

同样也把晶振、电容拆下来

把电源、地、信号输入引线接好

把主板装好

接上晶振板

改造完毕,没有去校对时钟是否准确,追求的是改造过程的乐趣!
谢谢观赏!

网友A:
好像还是头一次看到半边斑马条的

网友:
买这么多是准备把家里全部有时间显示的都改一轮吗

网友B:
你有这么多温湿度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是头一次看到半边斑马条的

有三个是以前买的,牌子是华盛,后来又买了几个目博士,以为都是差不多的做工,拆开看才觉得目博士的做工稍微好一点,金属薄片按钮动作清爽,不会卡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这么多温湿度时钟。

前前后后大概买了7、8个吧,在本坛数码值得买里看到的

网友C:
这个焊盘有链接吗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盘有链接吗大神?

淘宝随便搜一下就出来了

https://m.tb.cn/h.U1EgCfG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前后后大概买了7、8个吧,在本坛数码值得买里看到的

买那么多干嘛?而且我记得这种的湿度计都是一次性的,用过一阵以后就没用了的

网友:
接下来要校准湿度和温度,两个不能偏差太大

网友:
我的红包才几毛,无法实现

网友:
好多钟啊。家里是抬头可见吧。

网友:
能用签到红包的商品里面,找不到8025,楼主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随便搜一下就出来了

https://m.tb.cn/h.U1EgCfG

谢谢!准备买了下次用

网友:
8025买的不少,看起来有大工程

网友:
不准的都可以改。

网友:
太好玩了,这么多改的,都是强迫症

网友:
同问,怎么样用签到红包买芯片?

网友:
对牛屎芯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