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奥特朗DSF206 5500W即热式小厨宝

楼主(2022-09-19):
以前以为小厨宝就算即热式的功率也不大,2000-3000瓦不得了了,直到见到这个热水器再一查发现即热式热水器的功耗这么大。

正面

侧面标签

进出水阀

正面连接指示灯和控制旋钮

拆开全貌

加热内胆特写

控制板

把所有的接线拆掉再来一张

主板背面,夸张的镀锡

给控制板供电的变压器

厂家:江南无线电元件厂,理所当然的以为是江苏的,一查发现竟然在广州,全称广州市海珠区江南无线电元件厂。

加热内胆接线

进水阀及传感器

3x2.5的电源线。

总体看做工应该还不错,08年左右出厂的到现在里面的所有的螺丝接线柱等五金件崭新发亮,所有插接件插头都打了胶而且非常结实。

这个热水器原来装在阳台,直接接线的没有开关/插座,一查线路不得了这一路线直接接到进户总空开上的,连漏保都没。
当时只记得灯不亮,也没注意旋钮是不是关的位置,不知道好坏也懒得试了,这种超大功率电器怎么都不敢在家里用。

那么问题来了,请教各位大神这一堆东西除了电路板和变压器留下以后备用之外,其他比如这个加热内胆能干啥,能当负载给各种电容放电吗,就算能好像体积太大了点。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即热式为了迅速在几秒钟内升温,功率都非常大,像那种即热式水龙头,功率普遍2200w以上,3200w的都有

网友:
即热式的一般都在5-6千瓦左右吧,功率都不会低

网友B:
这种速热型的热水器确实很实用,但功率实在太大(相对于家庭其他电器),家庭的普通线路会有隐患,如果能单独供电就比较完美了。其实我一直对这个东西的设计和工艺有所怀疑,在这么大的功率下使用,这些接线、元器件(继电器)的使用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热式为了迅速在几秒钟内升温,功率都非常大,像那种即热式水龙头,功率普遍2200w以上,3200w的都有 ...

是的,这个有点出乎意料,5500W太大了。

网友C:
没啥惊奇,也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速热型的热水器确实很实用,但功率实在太大(相对于家庭其他电器),家庭的普通线路会有隐患,如果能单 ...

这台是08年左右买的,具体用了多久无从推测,我也对这方面有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惊奇,也就那样。

孤陋寡闻了,之前没用过小厨宝和电热水器,都是燃气热水器,对这些没概念。

网友:
主要还是怕漏电

网友D:
这个功率还不算最大,见过7kw的,简直就是一户人家用电功率了。

网友E:
我家的即热式小厨宝用了一个冬天就不加热了。这么大功率元器件撑不长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还不算最大,见过7kw的,简直就是一户人家用电功率了。

我家一直用8KW。。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还不算最大,见过7kw的,简直就是一户人家用电功率了。

额,居然还有更大的,7kw从单一电器功率上来说绝对是非常大了,如果从入户线材规格的角度考虑仍然有余量,比如120平左右的房子入户45A线,9.9kw,160平入户60A线,132kw。

当然我是一个都不会用,胆子小懂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即热式小厨宝用了一个冬天就不加热了。这么大功率元器件撑不长时间。 ...

的确考验元器件耐受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一直用8KW。。十多年了。

活捉土豪一枚,快报上豪宅面积,装修决算。

网友:
没看到热水器的插头,这么大功率是怎么接的。

网友:
就是个热得快。

网友:
做工不错了,多年考验,无氧化,无锈蚀,好评!

网友:
总是有种感觉就是功率太大总觉得有危险

网友:
几秒钟内升温,功率都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