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季 小巧的,便携的,方便的,迷你型的无线路由器型号有哪些啊??

楼主(2022-09-19):
第2季 小巧的,便携的,方便的,迷你型的无线路由器型号有哪些啊??

要求:

1 必须支持中文SSID.

2 必须自带电源或者电池供电等等.

3 一定要小巧方便带出去啊.

4 最好能有几个信号名称. (非必须)

大师推荐啊......告诉俺具体型号啊....

谢谢.....

第2季 小巧的,便携的,方便的,迷你型的无线路由器型号有哪些啊??

网友A:
这么多要求是干啥的???

要说迷你,华美A5绝和联想有款R2100还是啥绝对够小

网友B:
这个可以了。够小。

网友C:
只有信用卡一半大小,有这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信用卡一半大小,有这么小的?

当年的WR-703N就是这么大!

网友D:
图中那款是5V外置供电的,而且相似型号无线网速率都是150-300M的,早不行了,不介意随便买一个。

网友E:
第一季说过了,日本AU路由器,15元,拆了外壳用pos机的盒子装。

网友F:
我手上曾经有过飞利浦和华美的,两个手指头大,还自带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曾经有过飞利浦和华美的,两个手指头大,还自带电池

太阳大师.......

告诉俺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季说过了,日本AU路由器,15元,拆了外壳用pos机的盒子装。

青蛙大师......

pos机是不是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那款是5V外置供电的,而且相似型号无线网速率都是150-300M的,早不行了,不介意随便买一个。 ...

666大师......

支持中文的SSID无线名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了。够小。

哪个?

大师说个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要求是干啥的???

要说迷你,华美A5绝和联想有款R2100还是啥绝对够小

问题是不支持中文的SSID无线信号名称?

海盗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信用卡一半大小,有这么小的?

华美A5跟口香糖差不多...

网友:
这个不就是TP的吗?小是小,不过性能一般般。

网友:
使用过小度的,和蓝牙发射器一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大师.......

告诉俺型号吧.......

飞利浦(Philips) DLP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