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EV923MF7-NRH变频微波炉“E-5”不加热故障拆修

楼主(2022-09-19):
开机不加热后显示“E-5”,拆机见风扇不转,UHVM8 350高压二极管裂开......
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图片很详细,标题打错了一个字,微波“炉”

网友A:
电机线头是怎么断的呢?
就一个二极管烧坏已经很好了,不然查起来头大,还危险。
查了下E5:变频器无反馈信号

网友:
微波炉搞变频算不算噱头?

网友:
还是喜欢定频,变频复杂易坏。现在洗衣机、冰箱、空调都变频,价格虚高

网友:
什么都要变一下

楼主:
传说中的“变频”就是这个高压部分吧?
有资料说:操作控制按钮就是改变高压板上开关电源频率介于10k~30k使之输出不同高电压,使磁控管输出不同功率,替代了工频变压器式输出固定高电压,依靠间断供电来实现不同微波输出功率的模式,能效更高云云....
那么变频只在于”变“高压而非变微波之频?通常开关电源基于“占空比”改变输出电压,看来开关频率改变也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
下面依“变频板”抄了电路图,供童鞋观摩吧。

网友:
这个变压器线怎么这么粗?

网友:
这玩意质量不行,变压器的皮实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头是怎么断的呢?
就一个二极管烧坏已经很好了,不然查起来头大,还危险。
查了下E5:变频器无反馈信 ...

那个线头估计是机械震动疲劳断掉的,辛亏线圈是铜线而且内线头仅够加接一段才连接上~先前一个微波了也是电机断线,内头太短接续不了,硬是用一只电能表的电压线圈重绕了一遍~
那个爆裂的2极管正位于扇叶前边 ,想来就是风扇不转,2极管得不到散热而炸掉的.....
电扇线圈引出线如果留点余量在焊接处松绕几圈,会避免震动断线吧?

网友:
谢谢分享,修好的感觉很爽

网友:
磁控管和普通微波炉通用吗?

网友:
现在的新式微波炉都这轻量化了,以前那个大大的变压器不见了

网友:
技术不错,修复成功,变频主要抬高售价

网友:
还是机械的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线头估计是机械震动疲劳断掉的,辛亏线圈是铜线而且内线头仅够加接一段才连接上~先前一个微波了也是 ...

原来如此,多留一点余量+打胶,应该就可以避免了。只是往往厂家不会做的这么到位。
看来是风扇先坏,然后导致二极管炸了。不过这个坏的还是很蹊跷,竟然两端同时都断了。

网友:
手头也有一个美的三合一微波炉,磁控管微波钢帽烧了,换好后装上不加热,不报错,输入功率也只有30W,估计变频板上有问题,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还以为你要拆变压器做电焊机了呢

网友:
看得见的故障还是好修,就怕看不到明显的故障,就要慢慢查,那就头大了。

网友:
变频微波炉就是个唬头,磁控管的工作频率都是2.4GHz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