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网线钳纠结症

楼主(2022-09-19):
两把网线钳一把便宜一把贵没有可比性就想问问实用性  网线钳报废标准是什么  压出来的水晶头测试仪可以通也能用  就是看着别扭  求大神解答  谢谢
wechat_upload16635604326327eaf09f422
wechat_upload16635604336327eaf1bd563
wechat_upload16635604346327eaf2ee756
wechat_upload16635604366327eaf427a18
wechat_upload16635604376327eaf57369a
wechat_upload16635604386327eaf68241c
wechat_upload16635604396327eaf7b360e
wechat_upload16635604416327eaf938b91

网友:
能压进去的就是好的。

网友:
便宜的带着外面用,掉了也不心疼,贵的家里用,爱惜点管的时间长些。

网友:
常在外面干活,必须有趁手的家伙,如果偶尔用用就无所谓了。。。

网友:
和水晶头关系很大,那种3抓型的水晶头成功率就高些,至于钳子,十几块一把的就能用了。

网友:
一般分级别,100p一下叫学徒,1000p叫工人,10000p叫大师,100000p叫大神。

至于退役标准,看你的网线测试仪了!要是用能手什么的,就算了

网友:
能用就行,为什么要报废?

网友:
钳子关键在压齿板,好多齿板不齐。

网友:
大师用一字螺丝刀和半截砖头就够了!哎呀,谁扔我黑砖?给我等着

网友:
看着别扭就扔,干啥都得心情好

网友:
我一般如果出现连续二个或二个以上打出线不通网线就报废

网友:
上顶的不如横压的牢靠

网友:
用的不频繁的话,随便一把网线钳都能用,我办公室的网线钳用了十几年了,除了换了切网线的刀片,别的没动过

网友:
工作用,就买个好一点的,偶尔用一次,就买个便宜的
家用一般也就用两次,装修完用一次,增加设备用一次
我有一个,搬新家接路由器用过一次,便宜点,放水晶头的时候要对准
压的时候开始慢慢的,左右晃一晃,看方向都正了,再压下去,然后再重复压两次
便宜的水晶头碰上便宜的钳子,盲目操作基本压三个,报废两个

网友:
压线钳 顶部压线的好于侧压线的,现在水晶头多数质量不好,侧压线的钳子压质量差的水晶头 那个刀片会压歪,和网线接触不良。侧压线的压刀走线是倾斜向下的。

网友:
你再买几个,多了就不纠结了

网友:
钳子和水晶头的质量都挺重要,钳子压齿长短误差小,齿面平整且水晶头触片的长短精度高,压出的触片基本上都是垂直的,反之,压齿或触片长了一丢丢,会导致压接行程过剩,把触片尖压穿线芯,顶到水晶头外壳,挤偏触片。常年干弱电的都会用固定片子的水晶头和钳子,多年磨合找出了匹配度最好的钳子和水晶头是成功率的保障。

网友:
天天压网线,就要买好的。

网友:
多用多测试,就有结果不需纠结

网友:
我买的十几元的压线钳也用了十几年了,很好用,只要用的水晶头没问题,压线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