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报Chk PreTest Fail(31)/0x11,TrainADJFail!,see log file

楼主(2022-09-19):
SM2246EN报Chk PreTest Fail(31)/0x11,TrainADJFail!,see log file,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的闪存是TH58TFT0EFKBA8J 东芝EMLC 128G内存芯片 支持IS903 2246主控板,量产工具里显示的是TH58TFT0DFKBA8J,缓存使用的是双缓存512M的H5TQ4G63AFR-PBC全新原装DD3 现货skHYNIX封装FBGA96存储器,缓存测试通过。主控板贴8个闪存1T的容量。

楼主:
通过查看商家给出的资料找到了原因,找一个10K的电阻把R17电阻补上就解决了。
开卡成功了,1T的固态硬盘,93个坏块。
量产工具版本Q0824A

网友:
93个坏块

网友:
改参数颗粒降频能过,至于降多少只能慢慢试,我试过8贴9e2h,9edj都是降频开过的。
闪存参数46项26适当降低,这个是16进制的,没降低1,闪存频率降低2.5

网友A(2022-10-26):
引用 楼主:
通过查看商家给出的资料找到了原因,找一个10K的电阻把R17电阻补上就解决了。
开卡成功了,1T的固态硬盘,9 ...

我用金泰克s400,8贴4ce也是一样的错误,请问接R17是什么意义?我的板子r17已有10k电阻

网友:
学习  遇到一样的问题

楼主(2022-12-04):
引用 网友A:
我用金泰克s400,8贴4ce也是一样的错误,请问接R17是什么意义?我的板子r17已有10k电阻 ...

R17电阻是土狗,也就是TOG

网友(2024-01-30):
土狗要贴上,跳线也好匹配。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