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坏的FSL微波感应灯,如何正确测试灯板灯珠?

楼主(2022-09-19):
我可以不经过主板把灯板直连220V吗?虽然我觉得是这样的但还有点不放心,这块感应主板应该没有降压功能吧?

网友A:
测试灯珠直接测试单个灯珠不就行了,如果灯珠都是好的,那就是控制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灯珠直接测试单个灯珠不就行了,如果灯珠都是好的,那就是控制板坏了

测试电源不好解决,还要找限流电阻。

网友B:
限流电阻都烧了,电源板肯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都烧了,电源板肯定坏了……

电源板坏了输出电压怎么测,要测灯板电阻吗?我都不知道该找什么电源了。

网友(2023-06-26):
这种一般都是用高压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