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加迈凯伦版 土法完美换电池

楼主(2022-09-19):
一加迈凯伦版。
完美换电池。
手机好几年了,电池不行了。买了新电池回来。85度热水放两层食品袋里,放在手机后盖3分钟,哈哈很烫,带个手套好了。用吸盘拉开后盖一角,用硬卡片伸到缝里划。向一侧打开,胶还是完好的。一个螺丝,取下旧的电池换新的。开机完好,合上后盖,取下吸盘,充电。很完美。

楼主:
真正首创,热水加热手机。很完美。补充:
说说防水问题,塑料盆里放一块手机大小木块,手机面朝下放木块上。热水袋放手机后盖上,因为食品袋很软,所以完全包裹手机。
万一水袋破了也淹不了手机。

补充内容 (2022-9-29 14:48):
9-29 :oppo有活动,把这个电池退了,去客服中心换新。59元。

补充内容 (2022-10-9 09:33):
10-09:
OPPO R9S 一加6T迈凯伦版 苹果6S,三种手机三种不同开盖方法。

网友:
学到新技能了,热水袋开盖。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用热水加热,也厉害

网友:
好主意,给楼主点赞

网友A:
用吹风机也行啊

网友:
大部分副厂电池都很拉跨,用几个循环性能大幅下降

网友:
电池想买到和原产容量相当难。

网友:
用暖水袋也行,还不用担心袋子会破

网友B:
如果一不小心有个洞漏水就麻烦了
最近也准备换手机电池,想来想去,差三十左右,还是去售后换算了

网友:
小心漏水洗澡

网友:
艺高人胆大,真厉害啊。

网友:
什么牌子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吹风机也行啊

吹风机不好控温,可控温的热风枪吹的面积太小,温度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不小心有个洞漏水就麻烦了
最近也准备换手机电池,想来想去,差三十左右,还是去售后 ...

这个电池官方99服务费50 。关键距离有点远。自己换,电池60,十分钟不到搞好了。

楼主:
一加6T迈凯伦版

网友C:
泡热水确实是个不错的想法,我前天也刚换了手机电池,开盖不小心把NFC线圈划断了,没有工具补焊,最后只好自己用漆包线按照原来线圈的位置饶了6圈焊到原来的线圈上面,现在感觉比之前还灵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泡热水确实是个不错的想法,我前天也刚换了手机电池,开盖不小心把NFC线圈划断了,没有工具补焊,最后只好 ...

楼主高手,你更高

网友:
这么新奇的思路到底是什么样的脑回路想出来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热水确实是个不错的想法,我前天也刚换了手机电池,开盖不小心把NFC线圈划断了,没有工具补焊,最后只好 ...

网上有视频,先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