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用SM2246EN主控制作1TB的固态硬盘,TH58TFT0EFKBA8J东芝EMLC 128GB*8

楼主(2022-09-19):
用SM2246EN主控制作1TB的固态硬盘,开卡工具使用JM20329D转接板闪存使用8片TH58TFT0EFKBA8J 东芝EMLC 128G内存芯片 支持IS903 2246主控板

缓存使用两片512MB容量H5TQ4G63AFR-PBC全新原装DD3 现货skHYNIX封装FBGA96存储器

成功开卡1TB的固态硬盘。

下面是我收集的一些资料:

TH58TFT0EFKBA8J可以用TH58TFT0DFKBA8J,开的,不过要手动选择闪存,选择TH58TFT0DFKBA8J,这两个芯片的ID是一样的,能识别。

SM2246EN 开卡报错问题ChkPreTest Fail/DRAM size not enough多大的容量就贴多大的缓存,你这是512G的,就贴512m缓存,1T的贴1G的缓存。
SM2246EN 开卡报错问题DRAM test fail(a2) / (01):需要贴闪存后才能测试通过。
Chk PreTestfail(31)/0x0A,Flash no sync!:闪存不支持syncmode(同步模式),取消勾选
高速缓存程序cache program,调整温度AdjustTemperature,固定设备温度Fix Device Temperature
Force Enable ATA write cache强制开启写入缓存,Devslpwithout slumber没有睡眠
NCQ是硬盘模式AHCI的功能之一,ReturnUNC 返回UNC校验错误,enablesmart启用智能功能
RDT可靠性校验,Device sleep mode设备休眠模式,Standbymode待机模式
Firmware Version固件版本
0.   Reference Original Bad参考原始坏块
1.   Don't Reference OriginalBad不要参考原始坏块,一般选择项
2.    Reference Run Time Bad参考运行时间错误(参考原坏块数)
3.   Don't Reference and SkipOriginal Bad不要引用并跳过原始错误(屏蔽坏块)
Edit Config 密码:两个空格

找一个10K的电阻把R17电阻补上。
要不然会报错:Chk PreTest Fail(31)/0x11,TrainADJFail!,see log file

补充内容 (2022-9-25 14:25):
取消勾选Bus Check bypss,要不然USB3.0转SATA时传输速度很低只有3十几MB的速度

补充内容 (2022-9-25 15:00):
若无法识别主控,请短接板子上的JP1,然后在插上电脑,就能识别了。

网友:
速度咋样呢

楼主:
速度还可以,SM2246支持待机和休眠模式。

补充内容 (2022-9-21 20:38):
是接到了sata2接口上

网友:
这个速度跑SATA2了吧

网友:
明显接到了sata2接口上

网友:
吓死我,这个速度还不如我60g那个2246旧盘

网友A:
真要搞2246EN的1T,我会用256Gx4颗粒,而不会用128Gx8颗粒,8颗粒实在麻烦,32CE还的用老版本开。

网友B:
颗粒越多用着越怕,有一块虚焊全盘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越多用着越怕,有一块虚焊全盘over

相信自己的焊接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要搞2246EN的1T,我会用256Gx4颗粒,而不会用128Gx8颗粒,8颗粒实在麻烦,32CE还的用老版本开。 ...

128G颗粒市场选择范围大,价格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要搞2246EN的1T,我会用256Gx4颗粒,而不会用128Gx8颗粒,8颗粒实在麻烦,32CE还的用老版本开。 ...

八贴32ce的没弄过,四贴8ce的nw623就用R0822A开,目前大概写了5个pe,也很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8G颗粒市场选择范围大,价格也好

128g 19nm的还有0DFK,这个0EFK是不是要降频,不然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g 19nm的还有0DFK,这个0EFK是不是要降频,不然开不了?

不用,直接开,0EFK是企业版的eMLC颗粒开0EFK时选ODFK,试试我的量产工具,下载我的量产工具(专门EFK)肯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7在哪!!!!!

帖子最后一张图片的红色方框内,我用红色方框标记了,你下载图片放大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还可以,SM2246支持待机和休眠模式。

啥工具都有,就是这sata2的接口掉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