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成者ET18 书籍扫描仪踏板,看下接线定义方便自己做

楼主(2022-09-19):
扫描仪是买来拍书的,逛闲鱼看到很多什么附件都不带的,但是配上这个踏板效率确实好,索性拆来看看,确定下接线定义。后面真有兄弟买没有配件的,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没看懂神马意思

网友A:
这样摊开扫描,成品会不会因为书籍的凸起幅度造成扭曲呢。还有这么厚每一页都手翻感觉好累

网友B:
在车管所,看到工作人员用这类似的东西扫描,上传检测资料。

楼主:
这是一个配件,非标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摊开扫描,成品会不会因为书籍的凸起幅度造成扭曲呢。还有这么厚每一页都手翻感觉好累 ...

这个在拍书的时候,会投射三道红线,然后软件自动拉平。用好了应该挺快的,可以手动拍,脚踏拍,还有画面变化拍。买它就是为了曲面展平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车管所,看到工作人员用这类似的东西扫描,上传检测资料。

车管所的高拍仪,曲面的处理不了。而且高拍仪一般A4面副,这货主要为了拍书,A3起跳

网友C:
用脚踏是不是可以保证最大的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脚踏是不是可以保证最大的清晰度?

那倒不是,脚踏主要是解放了双手。双手可以专门用来翻书。实际上这个扫描仪是可以实现软件判断的